请教关于精密整流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
LM324采用+-12V供电,设计放大倍数10倍,输入有效值为 0.13v 50HZ 的交流信号,软件仿真输出为直流1.17V左右,但是我实际焊电路版,焊了好几个,输出只有0.7v 左右  达不到1.17V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我+-12V 是自制的开关电源,是不是跟纹波有关系啊 ?谢谢了

网友:
是否与纹波有关,一个判断方法是换用线性稳压电源看看,另一个判断方法是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
前级(电流取样电阻)输出阻抗22欧,对此电路来说已经不是电压源(你仿真时用的是理想电压源)。这是误差原因之一。
没有必要“焊了好几个”。通常只需要焊接一个,发现问题之后也不必立即再焊接一个,应该先找问题所在。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用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
既然已经仿真,用示波器看波形时,可以与仿真波形对照着看。

网友A:
0.13V的输入电压,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既然使用了双电源,为何不先用一个运放将输入放大10倍甚至更大倍数,再进行精密整流?精密整流可以用一个运放实现,这样并没有多用运放。再说,多用一个运放在今天也实在不算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3V的输入电压,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既然使用了双电源,为何不先用一个运放将输入放大10倍甚至更大倍数 ...

您好,我一开始采样电阻用的是44欧的,输入有效值0.13v的交流信号,输出是直流0.7v左右,后来我把采样电阻换成22欧,输入变成有效值0.065v的交流信号,输出还是直流0.7v,难道我这个电路只能最大输出0.7v啊?
后来我先用一个运放将0.13v的输入放大20倍,然后再用一个运放精密整流,这个是电路图,电路仿真是这样的黄色是输出(每格1v)。蓝色的放大20倍的(每格1v),红色是输入,每格200mv,我按这个图焊的板子测得输入波形(每格0.1v)和输出波形(每格0.5v),输出波形不对,而且对应输入负半周期是0.7v左右,对应输入正版周期是0,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一开始采样电阻用的是44欧的,输入有效值0.13v的交流信号,输出是直流0.7v左右,后来我把采样电 ...

猜测你的运放或者二极管已经损坏。
把器件拆下来量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运放或者二极管已经损坏。
把器件拆下来量量吧。

还是第一个电路图,我把放大倍数设为20倍,输出还是直流0.7v,运放 二极管也换了 ,也换了7909 7809供电,还是不行,还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运放或者二极管已经损坏。
把器件拆下来量量吧。

搞明白了,后面换了个单片机 就正常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