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个免驱动的声卡,怎么改造输出直流信号了

楼主:
请教下各位:
         淘宝买了个免驱动的声卡,怎么改造输出直流信号了?好改造吗

网友A:
用声卡输出直流信号?感觉有点异想天开。声卡本来是输出音频信号的,不能输出直流。要输出直流,你的声卡改造并不容易。搞不好,把声卡弄坏了,更不值得。
要输出直流信号,不如从USB口取5V,加个电位器即可。要精密,那只能用独立的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声卡输出直流信号?感觉有点异想天开。声卡本来是输出音频信号的,不能输出直流。要输出直流,你的声卡改 ...

我需要借助声卡芯片的24位DA来做。

网友:
看来比较费劲啊

网友:
cooledit生成直流波形,播放.
如果声卡芯片不处理数据,应该可以出来吧

网友:
那就没意义了

网友B:
要把输出端的高通滤波电容去掉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把输出端的高通滤波电容去掉才行

追问下:那DA转换芯片支持直流信号的输出吗?比如:TE7702的芯片,这个芯片的资料好少,连数据手册都没找到

网友:
这个资料好难找,谁有帮忙分享下,只看到了个应用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追问下:那DA转换芯片支持直流信号的输出吗?比如:TE7702的芯片,这个芯片的资料好少,连数据手册都没找 ...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DA输入的电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DA输入的电平试试。

好的  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