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CMSIS USART(API)错误问题

楼主:
添加库文件这里在CMSIS DRIVER中,USART(API)一直是红的。编译就会出现
Error #542: API '::CMSIS Driver.USART:2.2(API)' required by component 'Keil::CMSIS Driver:USART:2.0' is missing这个错误报告。求大神解救!pack我都装了的。

网友A:
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去看一下软件下面的源码里面是不是还有uart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我后来下了5.14版的就没问题了,之前这个是5.11版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
事实证明,keil5的5.14版本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建议卸载了重启电脑后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