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路板?

楼主:
我是菜鸟新手啊,想学习电路板设计。。

功能如下:

电路板有led功能,有喇叭功能。

这样的电路板怎么设计啊?

网友:
电路板还有控制的功能,比如led显示欢迎光临,喇叭就提示欢迎光临。。

网友:
你所说不是电路板设计,应该是电路设计。
电路板设计和电路设计,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你是想要设计拥有LED功能和喇叭功能的电路的意思么?LED是指只要有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么?这种电路应该上网搜搜资料就有的,你可以搜索下LED电路和喇叭播放电路怎么设计,合并下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如果想在论坛中获得电路的话,我劝您还是不要的好。再说不管是电路设计还是电路板设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您问问@maychang 前辈,电路设计可以一蹴而就吗?电路方面的基础是基石哦。

网友:
看楼主1楼的问题,简单的处理可以这样,
找个LED驱动电源,要知道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
很简单的就是,把LED发光二极管按照“欢迎光临”字符排列在电路板上,,,,
根据电压和电流情况,把这些发光二极管分组或串或并
至于喇叭,可以搞个语音芯片,,

网友:
找个16X64的led,单片机和它相连。先实现,单独的显示,欢迎光临的字样。找个语音芯片。接外围的麦克,扬声器。单片机控制它,录音。放音。之后,是简单的逻辑功能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