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4e17108229659583172ebe0a

网友:
当然,改用功率MOS管控制,仍然需要续流二极管。
续流没有必要用四支二极管二串二并,一支足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晶闸管本来就是半控器件,并不适合这种应用。
功率MOS管是全控器件,而且现在的功率MOS管体积价格并不比 ...

目前使用的可控硅封装是sot-23(打胶方便),有合适的MOS管推荐么,mos管就是太容易损坏,不怎么敢用,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电源电压不稳、高压、高温、高湿、多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使用的可控硅封装是sot-23(打胶方便),有合适的MOS管推荐么,mos管就是太容易损坏,不怎么敢用,使 ...

只要耐压和电流容量够用,任何型号功率MOS管都可以用。不过,SOT-23封装的没有见过这么高耐压。
当然,续流二极管必不可少,而且需要较高的可靠性。
功率MOS管普遍用于小功率开关电源中,相当安全。
如果还想用晶闸管,考虑Lgz2006的建议,用双向晶闸管,放到交流侧。但这种办法必须使晶闸管与驱动隔离(用光耦),既增加成本,又增加电路板面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耐压和电流容量够用,任何型号功率MOS管都可以用。不过,SOT-23封装的没有见过这么高耐压。
当然, ...

目前已基本解决,输入断加入二极管阻断,输出端增加对地电压,可以实现正常切断;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已基本解决,输入断加入二极管阻断,输出端增加对地电压,可以实现正常切断;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虽然“目前已基本解决,输入断加入二极管阻断,输出端增加对地电压,可以实现正常切断”,你并没有弄清楚为何先前不能关断,现在又能够关断。更没有弄清楚此电路为何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目前已基本解决,输入断加入二极管阻断,输出端增加对地电压,可以实现正常切断”,你并没有弄清楚 ...

说的很对,这是一个国外电路上抄过来的,目前不是太明白,权当是阻断电流回流,门极电压反向;仁兄定然知道内情,还望不吝赐教,我对这些电路一知半解,平时就搞些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