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块FPGA封装表下面的-1和M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求教高手指导,这块FPGA的和A3P1000-1PQ208M 这个型号的是否一致。图片上的-1和M是什么意思,跪求高手。。。

网友:
帮忙看一下这块FPGA封装表面的-1和M代表什么意思

求教高手指导,这块FPGA的和A3P1000-1PQ208M 这个型号的是否一致。图片上的-1和M是什么意思。多谢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这个datasheet,然后在里面找找marking code的意思。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建议看看datasheet,actel的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