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本人急需这个设计 求人解答

楼主:
谢谢!

网友:
课程设计?
既然要按键控制,还要显示设定值,用片单片机最方便。
步进的可变增益放大器,有现成的芯片,也可以用数字电位器来控制。
当然,这些都需要使用直流电源才能够工作。

网友A:
兄弟  你会不?  我急啊   呢个发挥部分可以用单片机  其他要用数模电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课程设计?
既然要按键控制,还要显示设定值,用片单片机最方便。
步进的可变增益放大器,有现成的芯片, ...

兄弟 你会不 我急啊  求助攻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会不?  我急啊   呢个发挥部分可以用单片机  其他要用数模电做

这是学校里面老师留的作业,确凿无疑。
只有学校里面才会舍近求远,不用单片机而用门电路芯片实现。实际工作当中,若是这么舍近求远,用成本高、占用电路板面积大的方法,老板要打发你走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会不?  我急啊   呢个发挥部分可以用单片机  其他要用数模电做

先根据总步数选择数字电位器。
数字电位器的输入,由计数器芯片得到。因为增益可控意味着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所以必须选择计数值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的计数器,即可逆计数器。
两个按键,一个令计数器芯片加计数,另一个作为减计数。按键因有抖动,不能与计数器芯片直接联接,需要消抖电路。消抖电路可以用RS触发器等实现。
数字电位器已经可以改变增益,但不会符合题设的增益范围。所以还要一个放大器,其增益和数字电位器共同决定总增益。这当然是用一个运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会不 我急啊  求助攻 啊

用门电路等实现可变增益,比用单片机实现麻烦得多。用单片机的话,至少按键消抖可以用软件实现。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时,让单片机实现显示,对单片机来说是轻而易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总步数选择数字电位器。
数字电位器的输入,由计数器芯片得到。因为增益可控意味着可以增加也可以 ...

兄弟啊 厉害厉害  灰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