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46G-DISCO 能和并口的高速ADC连接吗?

楼主:
想读取一个14位ADC的数据,ADC使用并行通信,一共14根数据线,还有几根控制线,因为没有FPGA也不会使用FPGA,想使用STM32F746G-DISCO开发板试试,看了一下STM32F746G-DISCO接口,数据线的数量够用,但是对应的I/O是乱序的,PB,PI,PH,PA这些混在一起,如果分别检测每一根I/O的电平再将数据重组必定会浪费很多周期。不知道不是同一组I/O的数据能使用DMA直接将对应的数据写到内存吗?

连接方式举例:
ADC-----------STM32F7
D1-------------PA6
D2-------------PA1
Dn-------------Pxn
D14------------PH5

网友:
大侠换头像了,差点没认出来
高速ADC是不是可以当成sram驱动,数据直接放到内存里

网友:
这个头像帅吧
我还准备把数据存到SRAM里呢
而且SRAM的引脚都没引出来
或者你的意思是把其他I/O定义成SRAM接口?可以这么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头像帅吧
我还准备把数据存到SRAM里呢
而且SRAM的引脚都没引出来
或者你的意思是把其他I/O定义 ...

我意思是把adc当成静态存储器去读取数据,想想感觉又行不通呢……adc的数据都是实时变化的不像存储器等着去寻址,还是fpga靠谱,大侠是要diy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把adc当成静态存储器去读取数据,想想感觉又行不通呢……adc的数据都是实时变化的不像存储器等着 ...

没有也没用过FPGA,现在手里速度最快的开发板是STM32F746这款了。
想在STM32F746的基础上开发一些东西,比如读一个50MSPS的AD的数据,
不知道STM32是不是支持把指定引脚在硬件层面映射到对应的内存(寄存器)上。
比如把PA6,PA1,PH3,PH5的状态映射到某内存(寄存器)的低4位上。

网友:
这个头像帅
DMA好像是可以直接读取很多IO的。配置好了自动的。你只要完成后去取值就OK了。具体的不记得了。以前103C8上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