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选择c2000的2837xS/D用于项目开发吗?

楼主:
TI的2837xx出来也有一年多了吧,昨天去参加TI的交流会也是介绍了这个新品,有很多优化,不仅仅是主频的区别,针对电机拖动和数字电源的应用花了不少心思,比较深刻的是里面的TMU,用硬件实现一些复杂的算法,比如Clark和park变换,SVM,FFT,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再加上主频的提高,我想环路能跑得更快吧。还有好多的小细节,比如增加PWM的比较寄存器,以前只有CMPA,CMPB,现在还有CMPC和CMPD。心痒痒啊。

单选投票 , 共有 18 人参与投票
11.11% (2)
61.11% (11)
27.78% (5)

网友A:
28377D control card噻。降价了99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377D control card噻。降价了99刀。

图片这个是28377s要30刀     28377D是99刀,加上运费,就一百多刀了

网友C:
楼主搞这个选择有些不妥。使用什么MCU都是根据应用及成本控制等要求而作出的。并不是单纯地好与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这个是28377s要30刀     28377D是99刀,加上运费,就一百多刀了

这个是S。那个是D噻。99刀的相当于双倍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这个选择有些不妥。使用什么MCU都是根据应用及成本控制等要求而作出的。并不是单纯地好与不好。

我觉得我只针对用过c2000的应用,比如以前用28335的,或者是2812准备升级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S。那个是D噻。99刀的相当于双倍经验的

trible money

网友A:
这么说来倒是了。我到时候要做的是两个分开的环路。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索性就用双核的了。CLA调试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倒是了。我到时候要做的是两个分开的环路。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索性就用双核的了 ...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要用两个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倒是了。我到时候要做的是两个分开的环路。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索性就用双核的了 ...

同问,是说用到电流环和电压环么?

网友:
应该会选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