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读出数据怎么全是0xff

楼主:
         我在使用HMC5883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怎么修改程序都达不到读取值得效果,我是参照网上51的历程修改的,但并没有什么鸟用,在仿真的时候发现读出的值一直是oxff,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我修改的程序。
#define SDAOUT  PE_DDR|=0X20
#define SDAIN   PE_DDR&=~0X20
#define SDA_IN  PE_IDR&0X20
#define SDA_CR11 PE_CR1|=0x20
#define SDA_CR10 PE_CR1&=~0x20
#define SDA1    PE_ODR|=0x20
#define SDA0    PE_ODR&=~0x20

#define SCL_CR11 PC_CR1|=0x02
#define SCLOUT   PC_DDR|=0X02
#define SCL1    PC_ODR|=0x02
#define SCL0    PC_ODR&=~0x0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uchar BUF[6];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x=5;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OUT;
    SDA1;                    //拉高数据线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SDA0;                    //产生下降沿
    delay_us(x);                 //延时
    SCL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OUT;
    SDA0;                    //拉低数据线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SDA1;                    //产生上升沿
    delay_us(x);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uchar ack)
{
  SDAOUT;
   if(ack==0)
     SDA0;                  //写应答信号
    else
      SDA1;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uchar HMC5883_RecvACK()
{
uchar byte;
  SCL1;                    //拉高时钟线
    SDAIN;
    delay_us(x);                 //延时
    byte=SDA_IN;                   //读应答信号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return ((byte==0)?0:1);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uchar cy;
    SDAOUT;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cy=(dat&0x80);
        if(cy)                 //送数据口
          SDA1;
        else
           SDA0;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SCL0;
        delay_us(x);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HMC5883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OUT;
   SDA1;
    SDAIN;
//    SDA_CR1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dat |=((SDA_IN==0)?0:1);             //读数据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x);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内部寄存器*************************
//为消除编译器警告,可将此函数注释掉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H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HMC5883_SendACK(1);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   Delay5ms();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HMC5883()
{
    SCLOUT;
    SCL_CR11;
//    SDA_CR11;
   Single_Write_HMC5883(0x00,0x78);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1);  //
}

//网上51的程序如下所示,没有什么不同呀。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HMC5883L_DIR   P2DIR
#define HMC5883L_IN    P2IN
#define HMC5883L_OUT   P2OUT
#define SCL  BIT0     //IIC时钟引脚定义
#define SDA  BIT1     //IIC数据引脚定义
                      //DRDY 不接
#define SCL_H  (HMC5883L_DIR|=SCL,HMC5883L_OUT|=SCL)
#define SCL_L  (HMC5883L_DIR|=SCL,HMC5883L_OUT&=~SCL)
#define SDA_H  (HMC5883L_DIR|=SDA,HMC5883L_OUT|=SDA)
#define SDA_L  (HMC5883L_DIR|=SDA,HMC5883L_OUT&=~SDA)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uchar Rec_Data[6];
int x,y,z;
double Angle;
uint Acr;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Delay(50);
    SDA_L;
    Delay(50);
    SCL_L;
}

/*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L;
    SCL_H;
    Delay(50);
    SDA_H;
    Delay(50);
}

/*发送应答信号*/
void IIC_SendAck(char Ack)
{
    if(Ack)      //ack (0:ACK 1:NACK)
    SDA_H;
    else SDA_L;
    SCL_H;
    Delay(50);
    SCL_L;
    Delay(50);
}

/*接收应答信号*/
char IIC_RecAck(void)
{
    char CY;
    HMC5883L_DIR&=~SDA;
    SCL_H;
    Delay(50);
    if(HMC5883L_DIR&SDA)
      CY=1;
    else CY=0;
    SCL_L;
    Delay(50);
    return CY;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HMC5883_Send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BIT7)
        SDA_H;
        else SDA_L;
        SCL_H;
        Delay(50);
        SCL_L;
        Delay(50);
        Dat<<=1;
    }
    IIC_Rec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HMC5883_Rec_Byte(void)
{
    uchar i,Dat=0;
    SDA_H;
    HMC5883L_DIR&=~SDA;
    for(i=0;i<8;i++)
    {
        Dat<<=1;
        SCL_H;
        Delay(50);

        if((HMC5883L_IN&SDA)==SDA)
        Dat|=BIT0;

        SCL_L;
        Delay(50);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HMC5883*/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Address,uchar Dat)
{
    IIC_Start();
    HMC5883_Send_Byte(SlaveAddress);
    HMC5883_Send_Byte(Address);
    HMC5883_Send_Byte(Dat);
    IIC_Stop();
}

/*单字节读HMC5883*/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Addr)
{
    uchar Value;
    IIC_Start();
    HMC5883_Send_Byte(SlaveAddress);
    HMC5883_Send_Byte(Addr);
    IIC_Start();
    HMC5883_Send_Byte(SlaveAddress+1);
    Value=HMC5883_Rec_Byte();
    IIC_SendAck(1);
    IIC_Stop();
    return Value;
}

/*多字节读HMC5883*/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IIC_Start();
    HMC5883_Send_Byte(SlaveAddress);
    HMC5883_Send_Byte(0x03);//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03开始
    IIC_Start();
    HMC5883_Send_Byte(SlaveAddress+1);
    for(i=0;i<6;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在Rec_Data
    {
        Rec_Data[i]=HMC5883_Rec_Byte();
        if(i==5)
            IIC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else
            IIC_SendAck(0); //回应ACK
    }
    IIC_Stop();
    Delay(100);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HMC5883_Init(void)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0,0x60);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HMC5883_Send_Byte(0x00);
}

/********************获取三轴数据信息*******************/
/********************0度 x正对南************************/
void get_angle()
{
   Multiple_Read_HMC5883();//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Rec_Data[]中
   x=Rec_Data[0]<<8 | Rec_Data[1];//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Rec_Data[2]<<8 | Rec_Data[3];//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Rec_Data[4]<<8 | Rec_Data[5];//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180/3.14159265)+180;//单位:角度 (0~360)
   //Angle*=10;
   Delay(50000);
}

/*********************测试程序**********************/
/*char temp[16];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lcdreset();
  display_word();
  HMC5883_Init();//HMC5883初始化
  do
  {
   Multiple_Read_HMC5883();//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Rec_Data[]中
   x=Rec_Data[0]<<8 | Rec_Data[1];//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Rec_Data[2]<<8 | Rec_Data[3];//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Rec_Data[4]<<8 | Rec_Data[5];//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180/3.14159265)+180;//单位:角度 (0~360)
   //Angle*=10;
   Acr=(uint)Angle;
   sprintf(temp,"%s%d","x:",x);
   display_s(1,temp);
   sprintf(temp,"%s%d","y:",y);
   display_s(2,temp);
   sprintf(temp,"%s%d","z:",z);
   display_s(3,temp);
   sprintf(temp,"%s%d","Angle:", Acr);
   display_s(4,temp);
   Delay(50000);
   }
   while(1);

}*/

网友:
急救。求告知。

网友:
盲操作比较麻烦,建议你的delay用滴答定时器来做延时,这样比较精准。

网友:
也遇到到了同样的情况  写入的返回的ACK是正确的  读出来的值是0XFF

网友:
自己焊接的话,考虑一下是否芯片挂了~

网友:
我买的是模块,也没有戒饭电源线,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最后解决了

stm8 驱动HMC5883

网友:
楼主到底什么问题,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LZ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讲一下增呢解决的????

网友:
没看出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