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铝基板PCB设计

楼主:
小弟我没做过铝基板,所以在画LED PCB图时,LED有散热的裸铜,我画好线路后,不知道如何将裸铜部分连接到铝板上,PCB板子是否需要覆铜,为什么之前之家做的铝基板表面看不到任何线路,求指点图片的铝基板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这种小的灯板没有必要覆铜,铝基板本身导热性就好,再说覆铜也行,不影响什么,仅此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的灯板没有必要覆铜,铝基板本身导热性就好,再说覆铜也行,不影响什么,仅此而已

这一个LED有5W,再说这个LED焊接在铝基板上,LED产生的热量就直接通过裸铜部分经表层直接传递给最下层的铝材料吗 还是需要特别去布局,那这个完全看不到线路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个LED有5W,再说这个LED焊接在铝基板上,LED产生的热量就直接通过裸铜部分经表层直接传递给最下层的 ...

看不到线路,原来不是汝画的吗
16颗灯珠用的多少W灯珠,给电流是多大?覆铜想起什么作用,不覆铜又如何呢
一个区区5WLED灯,覆铜不覆铜有毛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线路,原来不是汝画的吗
16颗灯珠用的多少W灯珠,给电流是多大?覆铜想起什么作用,不覆铜又如何呢 ...

附图不是我画的 ,是我公司之前的同事画的。每颗LED 2A电流,我现在是想把LED下面的裸铜直接和铝基板最上面的一层连接上,热量就直接传给铝材料,我布好线后选择整个区域覆铜是不是就能达到这个要求?但不知道最上层的走线怎么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图不是我画的 ,是我公司之前的同事画的。每颗LED 2A电流,我现在是想把LED下面的裸铜直接和铝基板最上 ...

用三用表测量一下判断,没有多么复杂

网友:
你好。最近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就是画LED基板,所以想请教你一下,铝基板上下两面的焊点连接是靠过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