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转载]TMS320F28027之ADC

楼主:
http://blog.csdn.net/w471176877/article/details/8049697

TMS320F28027之ADC

参考文档SPRUGE5F

TMS320F28027的ADC功能:

1.12位双采样保持电路。

2.同时采样和序列采样方式。

3.全范围电压输入,0V到3.3V固定,或者VREFLO到VREFHI可调。

4.系统时钟全频运行,无需分频。

5.16输入通道。

6.16个SOC配置,设置触发,采样窗口,通道。

7.16个独立保存转换结果的结果寄存器。

8.多触发源。

9.9个灵活的PIE中断。

SOC操作原理:

与以往的ADC类型不同,TMS320F28027的ADC为3型,它是基于SOC的而不是基于序列的。SOC可以配置定义一个单独通道的独立转换。包括三种配置:开始转换的触发源,转换的通道,采样窗口的大小。每个SOC是独立配置的,可以有很多种触发源,通道,采样窗口大小的组合。如果需要,多个SOC可以配置成一样的触发源,通道,采样窗口大小。这提供了一种灵活的配置方法。可以配置转换在不同通道用不同的触发独立采样。可以用一个单独的触发过采样一个相同的通道。可以创建同一个触发不同通道的转换序列。

SOCx的触发源由ADCSOCxCTL寄存器中的TRIGSEL和ADCINTSOCSEL1或 ADCINTSOCSEL2 寄存器配置。软件可以通过ADCSOCFRC1寄存器产生一个SOC事件。通道和采样窗口大小可以通过ADCSOCxCTL寄存器的CHSEL和ACQPS配置。

采样保持窗口:

外部驱动能力的不同影响推动模拟信号速度和有效性。有一些电路需要更长的时间,使电荷正确地转移到ADC的采样电容。为了满足需求,ADC可以在SOC中独立地控制采样窗口的宽度。每个ADCSOCxCTL寄存器都有6位域,ACQPS,用来决定采样保持窗口的大小。写到这个位域的值要比期望的采样保持窗口的包括的周期要少1。例如:位域的值为15,那就需要16个周期来采样。允许最少的采样周期是7(ACQPS=6)。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由采样时间加转换时间(13个ADC时钟)组成。

ONESHOT单次转换支持

该模式将允许你在循环计划的下一个SOC触发时,执行一次循环转换。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循环轮中的通道。那些没有配置在循环轮中触发的通道,将会基于ADCSOCPRIORITYCTL寄存器中的SOCPRIORITY确定优先级。

       ONESHOT模式对顺序和同时采样方式作用如下:

顺序模式:只有在RR模式中的下一个激活的soc才允许生成。触发其它所有的soc均会被忽略。

同时模式:如果当前RR指针指向的SOC使能了同时采样方式,激活的SOC会从当前的指针增加到二个,这是因为同时采样方式会产生SOCx和SOCx+1的结果,而且SOCx+1不会被用户触发。

AD转换的优先级:

       当数个SOC标志同时被设置,两种形式的优先级顺序中的一种决定它们转换的顺序。默认的决定方式是轮转。在这种策略中,没有某个SOC会有比其它更高的优先级。优先级由轮转指针决定。ADCSOCPRIORITYCTL寄存器中的RRPOINTER指向最后转换的SOC。最高优先级SOC就是下一个比RRPOINTER值大的SOC,在SOC0到SOC15中轮回。复位时的值是32,因为0表示转换已经发生。当RRPOINTER值为32,最高优先级的是SOC0。当ADCCTL1.RESET被置位或者SOCPRICTL寄存器被写入,RRPOINTER被设备复位。

ADCSOCPRIORITYCTL寄存器的SOCPRIORITY可用于配置所有SOC的优先级。如果一个SOC被设置成高优先级,它将会当前转换完成之后中断轮转,把自己插入到下一次转换中。当转换完成,轮转在被中断处继续。如果两个高优先级的SOC同时被触发,编号较低的SOC被优先考虑。

同时采样模式:

在某些应用中,保持两个采样的信号之间的最小延迟是非常重要的。ADC模块包括双采样保持电路,允许两个不同的通道同时采样。同时采样模式是通过ADCSAMPLEMODE寄存器为两个soc配置的。偶数SOC与接着的奇数SOC作为一对,使用同一个使能位。这一对的动作如下:

1.     其中一个SOCx的触发将开始一对的转换。

2.     一对通道的转换包括A和B对应的CHSEL的值(0-7)。

3.     两个通道同时采样。

4.     A通道先转换。

5.     A通道转换结束,偶数EOCx将会产生一个脉冲。B通道转换结束,奇数EOCx将会产生一个脉冲。

6.     A通道的转换结果将会存放在偶数ADCRESULTx寄存器中,A通道的转换结果将会存放在偶数ADCRESULTx寄存器中。

转换结束和中断操作:

由于有16个独立的SOCx配置,所以有16个EOCx标志。在序列采样中,EOCx是直接与SOCx相关联的。在同时采样模式中,如上5所述。根据ADCCTL1.INTPULSEPOS的设定,EOCx脉冲将会发生在转换开始或者结束时。

       ADC模块包括9个能被PIE标志或者通过PIE的中断,每个中断都可以配置接受EOCx信号作为中断源。哪个EOCx信号作为中断源是在INTSELxNy寄存器中配置的。另外,ADCINT1和ADCINT2信号可作为一个SOCx的触发。这有利于建立一个连续的转换。

上电序列:

ADC复位后是关闭状态。在写任意ADC寄存器之前必须置位PCLKCR0寄存器中的ADCENCLK位。启动ADC的操作序列如下:

1.     如果希望使用外部参考源,在ADCCTL1寄存器的ADCREFSEL中使能这种模式。

2.     在ADCCTL1寄存器(5-7位ADCPWDN,ADCBGPWD,ADCREFPWD)中一起启动参考源,带隙和模拟电路。

3.    通过设置ADCCTL1寄存器的ADCENABLE使能ADC。

4.    在首次转换之前延时1毫秒。

ADC校准:

任何转换器都固有一个零偏移误差和满量程的增益误差。该ADC出厂校时在25摄氏度校正两者,同时允许用户修改任何偏移量的校正应对应用程序环境的影响,如环境温度。除非处在某些仿真环境下,或者需要修改出厂设置,用户不需要执行任何特定的操作。ADC将会在设备引导过程中得到合适的校正。

厂家设定与校准功能:

在制造和测试过程中,德州仪器伴随着一对内部晶振的设置,校正一些ADC设置。这些设置内嵌在保留的OTP memory中,作为一个C语言可调用函数Device_cal(),在Boot ROM启动引导过程中,程序调用这个函数写出厂设置到各个有效寄存器。在这种情况发生时,ADC和内部振荡器不会保留他们的指定参数。如果引导程序在仿真过程中被跳过,用户必须确保校准设置能被写入各寄存器,以确保ADC和内部振荡器满足在数据手册中的要求。这可以手动调用Device_cal(),或者在应用程序中设定。

ADC零点偏移校准:

零点偏移误差被定义为,当转换一个在VREFLO电压时得到的结果。这个基本误差会影响ADC的所有转换,包括满刻度的增益和线性度指标,决定了转换器的直流精度。零点偏移误差可能是正的,或者是负的,正的意味着转换VREFLO时得到一个正的结果。负的意味着转换一个高于VREFLO的电压结果仍会是0。为了更正这种错误,两种误差的补码都会被写入ADCOFFTRIM寄存器。这个寄存器的值在AD转换结果保存到ADC结果寄存器之前会被用到。此操作被完全包含在ADC内核,所以结果的定时将不会受到影响,ADC能够保持全动态范围通过修改微调值。调用Device_cal()把厂家校正的零点偏移写到ADCOFFTRIM寄存器,用户能够修改ADCOFFTRIM的值以减少环境造成偏移误差。这个可以通过设置ADCCTRL1的VREFLOCONV位实现,不需要任何一个ADC通道。

如下步骤重新校准ADC偏移:

1.     Set ADCOFFTRIM to80 (50h)

2.     SetADCCTL1.VREFLOCONV to 1

3.     Perform multiple conversions on B5 (i.e. sampleVREFLO) and take an average to account for board noise

4.     Set ADCOFFTRIM to 80 (50h) minus the averageobtained in step 3

5.     SetADCCTL1.VREFLOCONV to 0.

文件DSP2802x(3x)_Adc.c中的AdcOffsetSelfCal()函数实现了以上操作。

ADC满量程增益校准:

增益错误是一个增量,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满量程增益错误发生在输入电压最大值的时候。如同偏移误差一样,增益误差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一个正的满量程增益误差,意味着输入未来最大值之前转换结果就已经到达最大值。一个负的满量程增益误差,意味着转换结果永远达不到最大值。校正函数Device_cal()会写一个厂家调整值到ADCREFTRIM寄存器以矫正ADC的满量程增益误差。这个寄存器在调用Device_cal()之后不应该被改动。

ADC偏移电流校正:

为了增加ADC的精度,Device_cal()函数同样会向ADC的一个寄存器写入厂家调整值矫正偏移电流,这个寄存器在调用Device_cal()之后不应该被修改。

程序设计:

       以CPU TIM0为触发,同时采样两路电压。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ADC_test.c
  •     软件平台:CCS v5.2
  •     硬件平台:C2000 LaunchPad
  •     主频:60M
  •
  •       描述:练习ADC,同时采样模式,ADCINA4与ADCINB4
  •
  •       基于2802x C/C++ Header Files V1.26
  •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10-08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02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     $Boot_Table
  •     While an emulator is connected to your device, the TRSTn pin = 1,
  •     which sets the device into EMU_BOOT boot mode. In this mode, the
  •     peripheral boot modes are as follows:
  •
  •       Boot Mode:   EMU_KEY        EMU_BMODE
  •                    (0xD00)       (0xD01)
  •       ---------------------------------------
  •       Wait       !=0x55AA           X
  •       I/O          0x55AA            0x0000
  •       SCI          0x55AA            0x0001
  •       Wait         0x55AA            0x0002
  •       Get_Mode     0x55AA            0x0003
  •       SPI          0x55AA            0x0004
  •       I2C          0x55AA            0x0005
  •       OTP          0x55AA            0x0006
  •       Wait         0x55AA            0x0007
  •       Wait         0x55AA            0x0008
  •       SARAM        0x55AA            0x000A   <-- "Boot to SARAM"
  •       Flash        0x55AA            0x000B
  •       Wait         0x55AA            Other
  •
  •    Write EMU_KEY to 0xD00 and EMU_BMODE to 0xD01 via the debugger
  •    according to the Boot Mode Table above. Build/Load project,
  •    Reset the device, and Run example
  •
  •    $End_Boot_Table
  • **********************************************/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include "LEDs.h"
  •
  • interrupt void tim0_isr(void);
  • interrupt void ADC_convered(void);
  •
  • Uint16 ADCINA4_Voltage_sum = 0;
  • Uint16 ADCINB4_Voltage_sum = 0;
  • Uint16 ADCINA4_Voltage = 0;
  • Uint16 ADCINB4_Voltage = 0;
  • char convered_count = 0;
  •
  • void main(void)
  • {
  •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SysCtrl.c file.
  •    InitSysCtrl();
  •
  •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Gpio.c file and
  •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
  •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    DINT;
  •
  •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 are cleared.
  •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PieCtrl.c file.
  •    InitPieCtrl();
  •
  •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    IER = 0x0000;
  •    IFR = 0x0000;
  •
  •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 Service Routines (ISR).
  •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2x_DefaultIsr.c.
  •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PieVect.c.
  •    InitPieVectTable();
  •
  •
  •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InitPeripherals.c
  •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
  •    InitAdc();
  •
  •    EALLOW;
  •
  •    AdcRegs.ADCSAMPLEMODE.bit.SIMULEN0 = 1; //同时采样
  •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4;       //soc通道选择
  •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12;
  •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采样时间
  •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1;    //soc触发选择,TIM0
  •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结果存入寄存器才产生中断
  •
  •    PieVectTable.ADCINT1 = &ADC_convered;
  •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1;    //中断线1选择soc1
  •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中断使能
  •
  •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   //使能int1.1
  •    EDIS;
  •
  • /****************设置定时器,用以触发ADC*****************/
  •    CpuTimer0Regs.TPR.bit.TDDR = 59;
  •    CpuTimer0Regs.TPRH.bit.TDDRH = 0; //对输入时钟60分频,60M/60=1M
  •    CpuTimer0Regs.PRD.all = 500000;//定时0.5s
  •    CpuTimer0Regs.TCR.bit.TRB = 1; //reload
  •    CpuTimer0Regs.TCR.bit.TIE = 1; //使能中断
  •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 //开始计数
  •
  •    EALLOW;
  •    PieVectTable.TINT0 = &tim0_isr;
  •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使能PIE
  •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使能int1.7
  •    IER |= 0x0001;//使能GROUP1
  •    EINT;
  •    EDIS;
  •
  •    LEDs_init();
  •    while(1)
  •    {
  •    };
  • }
  •
  • interrupt void ADC_convered(void)
  • {
  •
  •     LED_toggle(LED2);
  •     ADCINA4_Voltage_sum += AdcResult.ADCRESULT0;
  •     ADCINB4_Voltage_sum += AdcResult.ADCRESULT1;
  •     Adc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convered_count++;
  •     /*********转换16次,取平均值*********/
  •     if(convered_count > 15)
  •     {
  •         ADCINA4_Voltage = ADCINA4_Voltage_sum >> 4;//相当于除以16
  •         ADCINB4_Voltage = ADCINB4_Voltage_sum >> 4;
  •         ADCINA4_Voltage_sum = 0;
  •         ADCINB4_Voltage_sum = 0;
  •         convered_count = 0;
  •     }
  • }
  •
  • interrupt void tim0_isr(void)
  • {
  •     LED_toggle(LED0);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
  • //===========================================================================
  • // No more.
  • //===========================================================================

程序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