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149定时器控制小灯问题

楼主:
//定时器控制P40,P41小灯循环点亮
#include
unsigned char flag=0,flag1=0;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2047; //设定周期0.5S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P4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4OUT = 0xff;
while(1)
{
if(flag==1)
P4OUT=0xFE;
flag=0;
flag1++;
if(flag1==1)
P4OUT=0xFD;
flag1=0;
}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 //CPU进入LPM3模式

/*******************************************
函数名称:Timer_A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TAIV==10)
{

flag++;
}
}
想要用定时器控制P40,P41小灯循环点亮,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只有P41一直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周期不是0.5S啊,ACLK是32.768KHz的晶振,每秒32768个脉冲,你想定成0.5S,应该设置CCR0为32768的一半即16384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周期不是0.5S啊,ACLK是32.768KHz的晶振,每秒32768个脉冲,你想定成0.5S,应该设置CCR0为32768的一半 ...

哦。。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连中断都进不去吧 不应该是进入中断TIMERA1服务函数么

网友:
你要看板子上边有没有外部晶振,ACLK是用外部晶振提供时钟的,如果没有的话,你要用另外一个时钟源

表示MSP430FR5969这块板子上没有外接晶振

网友:
可能没有外部晶振
或者中断竟不去
ctrl+r   看看  能不能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