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灰框里的场效应管该如何设计。

楼主:
自己搞好久都没搞出来

网友:
要求都说是单管了

网友A:
1MHz以下,即告诉你不需要作特殊的高端补偿。10HZ,只需要耦合电容大一些就行。

10倍放大量,单级很容易实现 。

这个要求很低的,是考你基本电路的掌握的。

网友:
是啊。。。我仿真了好久都没找到个合适的管子,几百khz失真就很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Hz以下,即告诉你不需要作特殊的高端补偿。10HZ,只需要耦合电容大一些就行。

10倍放大量,单级很容易 ...

可我仿真怎么也做不到1MHZ。。用的是irf540。。加了电容波形就失真很严重了。。。

网友:
这是你用的管子的参数:

你考虑这些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用的管子的参数:

你考虑这些了没有?

谢谢你啊,刚开始做还有很多不懂得,我以为要求不算高就随便选了个管子,看来要重新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