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133搞机】gpio和外部中断

楼主:
双十一做了个板: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716-1-1.html
总得用起来
那就对FR4133来学习学习吧
从最基础的开始
GPIO和外部中断吧
硬件撸上

拆机的LED灯
撸上
在了解FR4133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好玩的东西
似乎这块MCU针对性特别强
用于段式LCD驱动的管脚,全部没有复用功能

有复用功能的管脚特别少
暴殄天物啊,可惜了40多个管脚的U
初始化GPIO
void GPIO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3OUT &= ~BIT0;
            P7OUT &= ~BIT3;
            P3DIR |= BIT0;T
            P2DIR &= ~BIT7;
            P2DIR &= ~BIT7; // P2.7....设为输入(可省略)
            P2IES |= BIT7;    // P2.7....设为下降沿中断
            P2IE  |= BIT7;    // 允许P2.7..中断
            _enable_interrupts();
            PM5CTL0 &= ~LOCKLPM5;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

和MSP430其他系列差不多
PM5CTL0 &= ~LOCKLPM5;
据说是和低功耗有关,端口电源管理之类
void P2_IODect()
{__delay_cycles(10000);
        if((P2IN&BIT7)==0)
                            {
                            count++;
                            if(count>3){count = 0;}
                            }
                    switch (count){
                    case 1:
                                            data = 0;
                                            FRAMCtl_write8(&data,FRAM_write_ptr,1);
                                            break;
                    case 2:
                                        data = 1;
                                        FRAMCtl_write8(&data,FRAM_write_ptr,1);
                                        break;
                    case 3:
                                        data = 2;
                                        FRAMCtl_write8(&data,FRAM_write_ptr,1);
                                        break;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端口2的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void)
{
//-----启用Port2事件检测函数-----
P2_IODect();       //检测通过,则会调用事件处理函数
    P2IFG=0;                   //退出中断前必须手动清除IO口中断标志
}

消抖也在中断里面延时
任性,来咬我呀
通过按键中断来控制blink速度
blink代码
还是进行了Flash读写来进行blink
void blink(void)
{
        temp = *FRAM_write_ptr;
                if(count){
                switch (temp){
                            case 0:

                                     P3OUT ^= BIT0;                  // Toggle LED to show 512K bytes
                                                __delay_cycles(90000);

                                                    break;
                            case 1:

                                     P3OUT ^= BIT0;                  // Toggle LED to show 512K bytes
                                                __delay_cycles(360000);
                                                break;
                            case 2:

                                     P3OUT ^= BIT0;                  // Toggle LED to show 512K bytes
                                                __delay_cycles(630000);
                                                break;
                            default: P3OUT |= BIT0;break;
                            }
                }
}

看动作

后面
慢慢玩吧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