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放在地上不能工作,拿起来能工作!!

楼主:
我最近刚做的板子,板子上有一块STM32ZET6主控,奇怪的是,这块板子放在地上单片机无法正常运行,离地大约10CM又一切正常!

系统使用的12V开关电源供电,把开关电源换成电池一切也都正常! 我板子上用的都是线性稳压芯片!是电源干扰的问题么?!!

必须使用开关电源啊!!

网友A:
是否接了开关电源的地线?把开关电源的地线接上试一试,也许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接了开关电源的地线?把开关电源的地线接上试一试,也许就好用了。

并没有用哪`~

网友A:
有没有换一个别的牌子的开关电源试一下,也许是你买的那个开关电源偷工减料了呢?

网友B:
开关电源进来 然后线性稳压,那纹波应该就不大了,你测测稳压前和稳压后的电源纹波看看,放在地上的时候拿手摸着板子看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C:
非常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质量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一个别的牌子的开关电源试一下,也许是你买的那个开关电源偷工减料了呢?

换了两个都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进来 然后线性稳压,那纹波应该就不大了,你测测稳压前和稳压后的电源纹波看看,放在地上的时候拿 ...

没有看到波纹,拿手摸有时候更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质量问题造成的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换了两个也还是这样唉~~

网友E:
在地上放绝缘材料后再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地上放绝缘材料后再试。

离地十公分以内放什么材料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离地十公分以内放什么材料都没用

排除接触地面导致的局部回路影响,而你的系统又不含大功率无线发射之类的电路,那你观察的现象就不可能出现,你看到的不过是错觉。好好检查你把电路板拿上拿下时拖动的导线对接插件的影响吧,这世界上没有怪事,只有能否观察到的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分别测试一下电池供电和有问题的电源供电电压电流情况,问题不难找出。
另,“开关电源换成电池一切也都正常! 我板子上用的都是线性稳压芯片”既然是开关电源就不会用线性稳压芯片,说法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到波纹,拿手摸有时候更不稳定

换个测试探头试试

网友:
细致测量不同测试条件下各个电源测点电压是否异常吧 先排查电源 从开关电源输入到LDO输出

网友:
把开关电源换成电池一切也都正常,问题应该在于开关电源上。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充分。开关电源和板子的地接触是否良好。电源输出是否稳定。输出功率是多少。  12V之后,是什么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