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 重复写入报错

楼主:
我用的是5535的板子, 我用spiflash的示例程序一开始是正常的,后来我按自己的理解去读写flash,只读写某一个点,第一次都是正常的,但第二次之后就会错误。然后用示例程序去读写包含那个点对应的区间,那个对应的page就会出现error。
我已经写坏3、 4个点了,感觉不应该是硬件的问题,错误的读写会导致flash出现错误么?

网友:
写之前要先擦除,楼主擦除了吗?

网友:
是否在不停的写入,FLash有写入次数的。

网友:
flash必须先擦再写,看下手册确认一下擦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