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及继电器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
问题一,5脚光耦与4脚光耦有啥区别,比如4脚PC817  5脚PC410等,
问题二,继电器的驱动芯片是如何选型的,欧姆龙的继电器是有专用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
问题一:看该光耦datasheet。其实,此法对任何芯片都适用。
问题二:根据继电器绕组所需要的电压电流选择。

网友:
两个问题都是不看数据手册而来的。

驱动继电器用只三极管就可以了,厂家如果做专用“继电器驱动芯片”,它能卖出去吗?让别人做这个芯片不是坑别人的?

网友A:
第一个光耦可以把他想像成一个单刀单掷开关,能通,能断。
第二个光耦可以把他想像成一个单刀双掷开关,能把输出脚切到VDD,也能把输出脚切到GND.
普通继电器驱动无非就是线圈驱动,一搬用三极管,加一个二极管组成,二极管有人把他叫做续流二极管,的目的是防止继电器通断瞬间产生感应电动势烧坏电路。
一搬的继电器驱动芯片估计也是集成这两个主要原件,通常在电路里使用的继电器较多的时候可以使用ULN2003来驱动,原理可以看一下ULN2003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光耦可以把他想像成一个单刀单掷开关,能通,能断。
第二个光耦可以把他想像成一个单刀双掷开关,能 ...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931331239\QQ\WinTemp\RichOle\PHFC2JSAHK1$]$YCUK{ALHN.png 谢谢您说的基本上理解了,但是这个5脚光耦不是很理解,这是找到的三种光耦,我理解的就是根4脚一样啊,可能每种驱动能力或其它有不一样吧,没感觉向又掷开关啊。元件我学习的时间不长,也可能理解的不太好,底子有些差,不对您别见笑。
顺便问下您 知道这样的芯片型号吗,8脚的驱动继电器的芯片,2个脚连接继电器,另4脚与MCU连接,另2脚是电源和地脚。

网友A:
PC410和你发的这个图片一样,VO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被M1拉到VCC,一种是被M2拽到GND,可以想像成单片机的I/O口,可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也可以理解成单刀双掷的继电器,只不过继电器的两端只能接VCC和GND。至于你说的继电器驱动芯片,可以发一下等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410和你发的这个图片一样,VO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被M1拉到VCC,一种是被M2拽到GND,可以想像成单片机的I ...

型号吧,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老师给的这个板子上面元件磨的都差不多了,只有跑出来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型号吧,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老师给的这个板子上面元件磨的都差不多了,只有跑出来的电路

IFV8023S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IC
在百度里搜索“继电器驱动芯片”,慢慢找,应该会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V8023S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IC
在百度里搜索“继电器驱动芯片”,慢慢找,应该会有你想要的东西。

找了好长时间了,我找的芯片的脚位跟您说的这款脚是一样的,只能对上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