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文件关不掉

楼主:
我用文本编辑器新建了一个.h文件,双机打开,可是关不掉了。
好像没保存,也没法保存,没有保存按钮。
如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gedit应该是类似这样的界面,我的是fedora,有微小差别,有保存按钮的: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