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C编程之文件流操作的错误处理的问题

楼主:
我学习linux编程,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FILE *fp=fopen("lhz.h","r");
    fp=NULL;
    if(fp!=NULL){
        while(!feof(fp))
            putchar(fgetc(fp));
    }
    else
    {
        printf("error code: %d",ferror(fp));
        perror("open file error");
    }
    fclose(fp);
    return 0;
}

我强制fp=NULL;
可是程序也进不到打印错误代码的语句。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printf字符串加个换行符试试

网友A:
ferror是这么用的?

网友:
还是不行。
else
        {
                printf("error code: %d\n",ferror(fp));
                perror("open file erro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rror是这么用的?

书上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
这样:
printf("error code: %d\n",1234567);
//fclose(fp);

网友:
非常感谢!这样是可以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难道那种用法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可以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难道那种用法有错吗?

我这 gdb 运行一下:
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SEGV, Segmentation fault.
_IO_ferror (fp=0x0) at ferror.c:36
36        ferror.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error参数问题...
百度或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