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智能功率模块控制电源选择

楼主:
如图我选了富士的一款IPM模块,型号是6MBP30RH060,我看使用手册说控制电源需要上桥臂3个,下桥臂1个,共4个,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用开关电源的一路输出同时连接这4个控制电源可以吗?!

网友:
我对电源不太了解呀~只能帮忙呼唤下大侠啦~
@maychang
@仙猫
@chunyang
@qwqwqw2088
大侠快来看看哦~~

网友:
“我用开关电源的一路输出同时连接这4个控制电源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看看该模块内部电路你就知道了。

网友A:
虽然么有用这种模块,看图判断,U,V,W是模块的三相交流输入输出P,N2是模块的直流输入输出,N1是外部连接电阻用的。
直流驱动电源在应该有个范围,低于某个电压值就保护的。建议用电源多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么有用这种模块,看图判断,U,V,W是模块的三相交流输入输出P,N2是模块的直流输入输出,N1是外部连接 ...

这是IPM模块的内部电路图,我想着用4个稳压模块,分别供给4路,但是我测量稳压模块时发现其输入输出共地,如果接在这个IPM模块上的话是不是会造成U、V、W直接短路了啊?!那采用什么方法产生4路互不相干的15V电源呢,用4个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么有用这种模块,看图判断,U,V,W是模块的三相交流输入输出P,N2是模块的直流输入输出,N1是外部连接 ...

这是IPM模块的内部电路图,我想着用4个稳压模块,分别供给4路,但是我测量稳压模块时发现其输入输出共地,如果接在这个IPM模块上的话是不是会造成U、V、W直接短路了啊?!,最大的影响应该是4路电源不能共地形成回路吧?!那采用什么方法产生4路互不相干的15V电源呢,用4个开关电源?!

网友:
用4个开关电源给一个IPM模块供电?想想都不可能啊,虽然俺也没有使用过。
一个电源出来四路就行了,这种IPM模块一般都是智能的,内含各种保护电路,可以加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