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声道音频合成的问题

楼主:
求助求助,我现在手头有一个ti的tpa3118d2的功放ic,准备搭建一个音响来, ,后面可以根据ti的样板图,layout一个板出来,但是现在我的输入端是双声道的,但是我输出采用只有一个扬声器的单声道的模式  ,也就是如图所示的PBTL模式。那么我在功放的输入端怎么把左右声道合成,然后在提供给3118.图上的输入是只有一个声道输入的。求助求助,谢谢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中,输入只接了一个声道,即使用右声道。你的左声道INPL端和INNL端均接地,没有左声道输入信号。
是这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中,输入只接了一个声道,即使用右声道。你的左声道INPL端和INNL端均接地,没有左声道输入信号 ...

这个是典型电路图,PBTL模式下是如此的,但是我的音频过来是个双声道的,即有左右声道,想着把左右两种声道混合后输入给功放,然后再按照上图lay板,不知道怎么把双声道混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电路图,PBTL模式下是如此的,但是我的音频过来是个双声道的,即有左右声道,想着把左右两种声 ...

“我的音频过来是个双声道的”
两路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音频过来是个双声道的”
两路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动?

一首歌解析出来的双声道,应该是差分信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首歌解析出来的双声道,应该是差分信号吧

“一首歌解析出来的双声道,应该是差分信号吧”

别“……吧”呀!
两个信号一共几根线?是三根线(其中一根是地线),还是四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首歌解析出来的双声道,应该是差分信号吧”

别“……吧”呀!
两个信号一共几根线?是三根线(其中 ...

3根,L R G,想把 L R两个声道合成给再给功放放大,扬声器输出

网友:
最正式的方法是用一片运放构成加法器。
不过,通常不必那么麻烦。可以用三支等值的电阻接成Y形。两路信号和地线分别接到Y形三个电阻上,Y形中点和地线输出到你的放大器。
如果你的信号源是供扬声器或者低阻耳机的,三支电阻可以用数十欧到一百多欧。
这样合成,声音会比单路稍小一点点,但不仔细听是听不出来的,何况放大器通常总有音量控制,音量稍开大一点点即可。

网友C:
如果书两路差分的,怎么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书两路差分的,怎么叠加?

我的信号是共地的,R、L先各通过一个10K的电阻,然后连接到一起,再通过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就把R、L信号给耦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书两路差分的,怎么叠加?

音频信号极少用差分形式。一般都是单端的。如果真的是差分信号,就舍去另一端吧,象9楼所说的,用个电阻接一下,这样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