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无法调试的问题

楼主:
在点击IAR的debug按钮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求助。入门小白,请尽可能详细

网友:
把汉字路径去掉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在这里设置:
在左侧工程处,单击右键option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在这里设置:
在左侧工程处,单击右键options

试了,不行。问一下,你用什么给f149烧程序的,用J-link了吗

网友:
是USB FE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行。问一下,你用什么给f149烧程序的,用J-link了吗

是USB FET的,还有你的这个输出的格式我没有见过,txt格式我看人家说这个是BSL下的烧录格式。你仔细看我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