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332 Flash丢失

楼主:
几个产品在客户手里用了几个月,不能开机的情况,也出现过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的问题;也出现过,上电没问题,但是按键触发中断就重启;
返修时使用readcode,以上出问题的产品发现和原文件相差较大,应该是代码区的Flash数据丢失了;
请教:
1.什么问题会造成数据丢失;
2.能从软件或硬件上做什么保护;
3.在g2332的型号上能用那个寄存器判断重启的类型,好像没有IFG1寄存器;
谢谢!

网友:
之前项目用msp430f149量产时也出现过,不过还好是用测试工装烧录代码阶段就发现了问题,这个情况不多,后来查了下有说是烧录的时间太快了,还有电源不稳定,具体原因到时没有查,主要是工装当时运到了工厂,不在现场,只能将问题板子读出code对比看,对分析也起不到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