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模拟Windows建立一个回收站

楼主:
首先建立你的回收站文件夹:mkdir ~/.trash (也可以是其他任意目录,或者直接利用/tmp目录)然后同样在~/.bashrc文件中加入alias rm=”mv -target-directory ~/.trash”,然后利用source ~/.bashrc 来使新的alias生效。
稍微高级一点的,可以用下面的这个alias:alias rm=”mv –verbose -f –backup=numbered –target-directory ~/.trash/” 这个指令里面增加了verbose参数和backup参数。删除文件的时候会给出所有操作的信息,并且当被删除的文件有重名的时候会自动在backup文件上面加上数字编号,避免重名的文件被覆盖。
另外一个方面,这些文件实际上未被真正删除,并不能释放你的空间,你需要随时到~/.trash目录下面去清理文件。

Linux scp命令用于Linux之间复制文件和目录,具体如何使用这里好好介绍一下,从本地复制到远程、从远程复制到本地是两种使用方式。这里有具体举例:
==================
Linux scp 命令
==================
scp 可以在 2个 linux 主机间复制文件;
命令基本格式:
scp [可选参数] file_source file_target
======
从 本地 复制到 远程
======
* 复制文件:
* 命令格式:
scp local_file remote_username@remote_ip:remote_folder
或者
scp local_file remote_username@remote_ip:remote_file
或者
scp local_file remote_ip:remote_folder
或者
scp local_file remote_ip:remote_file
第1,2个指定了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再输入密码,第1个仅指定了远程的目录,文件名字不变,第2个指定了文件名;
第3,4个没有指定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第3个仅指定了远程的目录,文件名字不变,第4个指定了文件名;
* 例子:
scp /home/space/music/1.mp3 root@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music
scp /home/space/music/1.mp3 root@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music/001.mp3
scp /home/space/music/1.mp3 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music
scp /home/space/music/1.mp3 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music/001.mp3
* 复制目录:
* 命令格式:
scp -r local_folder remote_username@remote_ip:remote_folder
或者
scp -r local_folder remote_ip:remote_folder
第1个指定了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再输入密码;
第2个没有指定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例子:
scp -r /home/space/music/ root@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
scp -r /home/space/music/ 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
上面 命令 将 本地 music 目录 复制 到 远程 others 目录下,即复制后有 远程 有 ../others/music/ 目录
======
从 远程 复制到 本地
======
从 远程 复制到 本地,只要将 从 本地 复制到 远程 的命令 的 后2个参数 调换顺序 即可;
例如:
scp root@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music /home/space/music/1.mp3
scp -r www.cumt.edu.cn:/home/root/others/ /home/space/music/
最简单的应用如下 :
scp 本地用户名 @IP 地址 : 文件名 1 远程用户名 @IP 地址 : 文件名 2
[ 本地用户名 @IP 地址 :] 可以不输入 , 可能需要输入远程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 .
可能有用的几个参数 :
-v 和大多数 linux 命令中的 -v 意思一样 , 用来显示进度 . 可以用来查看连接 , 认证 , 或是配置错误 .
-C 使能压缩选项 .
-P 选择端口 . 注意 -p 已经被 rcp 使用 .
-4 强行使用 IPV4 地址 .
-6 强行使用 IPV6 地址 .
Linux scp命令的使用方法应该可以满足大家对Linux文件和目录的复制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