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开发板Android和LinuxQT烧写方法

楼主:
使用fastboot烧写Android和通过SD卡烧写LinuxQT方法 镜像文件: Android Linux + QT 注意:Android和Linux+QT系统的烧写完全一样 镜像文件的位置和组成 u-boot-iTOP-4412.bin zImage ramdisk-uboot.img system.img 两种烧写方式: fastboot烧写方式 这种方式比SD卡烧写方式要快很多,建议调试的时候使用这种方法 SD(TF)卡烧写方式 在下载错误的u-boot后必须使用到SD卡 fastboot烧写方式下载Android系统 硬件平台 4412开发板底板+核心板 串口线 OTG线(自备)☆(OTG线现在提供了) 软件平台 Win7或者XP系统 fastboot工具 USB驱动,也是OTG线连接手机需要的驱动(豌豆荚或者360手机助手) 超级终端或者其它串口软件(其它软件不一定好用,超级终端参考使用手册附录) fastboot烧写 第一步:拷贝Android相关的镜像到fastboot文件夹中 第二步:打开超级终端,默认波特率115200 第三步:启动开发板,串口进入倒计时,输入任意字符,进入u-boot模式 fastboot下载: 第四步:格式化eMMC并创建分区,注意:1、此步骤可以跳过!不必每次都格式化分区;2、格式化命令不会删除uboot文件和Linux内核文件 fdisk -c 0 按照默认方式给EMMC分区 Linux内核镜像文件为5M Android镜像文件为300M Data和Cache文件为1G 临时文件为300M 剩下的为用户区,例如使用手机的时候下载的电影小说都是放在这个区域 如果想更改Linux内核镜像文件区域的大小,只能更改u-boot文件,我们提供源码 例如fdisk -c 0 500 1026 600 可以将EMMC分为Android镜像500M、Data和Cache文件夹为1026M、临时文件为600M fastboot下载 : fatformat mmc 0:1 格式化Fat文件系统,也就是默认最大的用户存储空间 ext3format mmc 0:2 格式化Android镜像文件 ext3format mmc 0:3 格式化Data和Cache分区 ext3format mmc 0:4 格式化临时文件保存区 第五步:连接开发板和PC的USB_fastboot_tool工具,串口中输入命令 fastboot 第一次执行这一步的时候会需要手机助手帮您下载驱动软件,我已经测试过豌豆荚和360手机助手,都是没有问题的 fastboot下载: 第六步:打开\USB_fastboot_tool\ platform-tools文件夹中的cmd.exe,注意,如果下面4个文件,可以分开安装 在cmd.exe窗口中输入以下命令,提示:只有编译后代码对应文件改变了才需要烧写,其它未更改的不要要烧写,改内核重新烧写内核,其它不用烧写 fastboot.ex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注意新手不要烧写执行这一步:fastboot.ex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fastboot.exe flash kernel zImage fastboot.exe flash ramdisk ramdisk-uboot.img fastboot.exe flash system system.img fastboot -w(格式化FAT、Data、cache分区) 上面的命令可以一条条执行 第七步: cmd.exe中输入 fastboot reboot TF卡烧写Linux-QT: 硬件平台 4412开发板底板+核心板 串口线 大于2G的TF卡或者SD卡(自备) 软件平台 Ubuntu系统,Windows系统 超级终端或者其它串口软件(超级终端的使用参考xxx) 制作可以下载的TF卡 第一步:给TF卡分区 把TF卡插入开发板上,连接开发板串口到电脑,EMMC启动方式,开发板启动 超级终端返回数据中出现倒计时,输入任意命令,进入uboot 输入下列命令(同EMMC,只是把0换成1) 1) fdisk -c 1 2) fatformat mmc 1:1 3) ext3format mmc 1:2 4) ext3format mmc 1:3 5) ext3format mmc 1:4 第二步:烧写u-boot 使用读卡器连接TF卡或者SD卡到Ubuntu系统,查看磁盘命令 进入U-boot所在目录iTOP4412_uboot 通过使用df -l命令查看盘符,确认盘符编号下面指令最后一位由盘符决定 执行命令烧写u-boot到TF卡:./mkuboot /dev/sdb(有可能sdc或者其它) 制作可以烧写的TF卡 注意 : 2G的TF卡,上述第一步,进入uboot命令行后输入的第一条命令改为:fdisk -c 1 300 300 300,其它不变 如何确认TF卡制作成功 把TF卡插回开发板,拨码开关改成从TF卡启动(100),开发板启动串口能够输出数据,进入读秒 TF插入PC后少了部分空间 一定记得将拨码开关恢复到(011) 使用TF卡烧写 烧写系统,可以在Windows或者Ubuntu 第一步:TF卡接入PC中,建立sdupdate文件夹,文件夹名字是固定的 第二步:拷贝镜像到TF卡中 第三步:TF卡插入开发板,PC打开超级终端。没有必要动拨码开关,开发板启动,超级终端开始倒计时,按任意键进入u-boot 第四步:超级终端中输入命令 sdfuse flashall(也可以分开烧写,也可以单独烧写) 下面是分开烧写的命令 sdfus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注意新手不要烧写执行这一步:sdfus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sdfuse flash kernel zImage sdfuse flash ramdisk ramdisk-uboot.img sdfuse flash system system.img 等待更新完成,输入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