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板载仿真器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奇葩问题,几块MSP430F5529LaunchPad,驱动安装正常,电脑识别也正常,就是不能下载,CCS和IAR一样,绝对不是驱动问题,因为好几台电脑都实验了,并且有可以下进去的5529LaunchPad,板子是TI提供的,会不会板载仿真器哪块出问题了?有人试过直接给它烧固件没?

网友:
下载有什么提示吗 跳线应该都看过了吧

网友:
楼主,我之前自己申请TI样片,用转接板焊了个MSP430F5529的最小系统。
实物如图,有点丑,不过能正常运行。电路非常简单,基本的VCC,GND,还有个电阻连接SBW接口的某一个。

网友:
用Energia下载看看,出错提示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下载失败提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