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三极管和MOS管选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5-11-30):
请问大家在三极管和MOS管选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请问大家在三极管和MOS管选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哪些参数是必须要考虑的?
三极管

网友:
所有参数都应该考虑,但哪个参数优先考虑则根据你的电路需要而不同。
对不同电路,主要考虑哪些参数,根本无法一概而论。只能说,考虑该双极型管或者场效应管的参数是否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这话说过好像等于没说一样,但实际上在工作中确实是这样选择的。
举个例子:中小功率开关电源通常使用MOS管,选择MOS管时首先考虑需要多少耐压值,需要多大电流值。满足电压电流之后,在入选的一堆型号中开始考虑导通电阻。满足导通电阻之后,在入选的型号中考虑门极电荷……
但对于低电源电压小功率高频放大器,像是无线话筒,特征频率才是首先要考虑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