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的地线连接问题

楼主:
10IC币

小弟刚学画四层板,分别定义top GND power bottom 。
现在的问题是是不是原理图生成的PCB文件所有的地线都要连接到GND层,top层还需要画地线吗,可以把所有的地线放到GND层吗,如果只是偶尔的地线通过过孔连接到GND层,那么四层半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网友A:
把几个孔用好理解好,什么四层板,6层板很容易,
揣摩再多的张三李四的理论都是白搭,该不知所错照样

顺便把几个孔说清楚:
盲孔是只在顶层或底层其中的一层看得到,另外那层是看不到的
埋孔是指做在内层过孔,表底层是看不到的
但是做埋孔和盲孔的工艺成本很高,有的制板厂做不了,,,

网友:
来这个链接看看大家怎么说把~~

在高速电子设计中,为什么需要电源层和地参考层

网友:
多层板的优势太多吧
多层有专用的电源层和地层,电路的阻抗降低;好多连接电源和地的走线线长度大幅缩短,,,
信号层不是不允许走地和电源的,适当的走一下又有什么呢,板子你设计的,,只要方便又不产生EMI影响其他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的优势太多吧
多层有专用的电源层和地层,电路的阻抗降低;好多连接电源和地的走线线长度大幅缩短, ...

那么top层的地线还是跟双层版一样画线,然后通过过孔连接到GND层是吗,电源信号怎么连接到powe层呢 用过孔好像要经过GND层,破坏了GND层的完整性,特别是top层和bottom层之间连接是不是一定会经过GND和power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top层的地线还是跟双层版一样画线,然后通过过孔连接到GND层是吗,电源信号怎么连接到powe层呢 用过 ...

层层之间只有通过孔,能还有什么办法
孔也有多种,比如埋孔,盲孔,一般简单就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层之间只有通过孔,能还有什么办法
孔也有多种,比如埋孔,盲孔,一般简单就通孔

请问下文中提到的开关节点是什么?应该如何设计?这句话“在FET下面至内部层上的相同平面应使用通孔来帮助散热和冷却FET”  FET在top层,下面就是GND层了,内部层之上的相同平面是什么?
这句话“对于典型单FET Power-Pak型FET,高压侧FET DAP是VIN。应将VIN平面复制到其他内部层至底层,以便最大程度散热。同样,低压侧FET的DAP与开关节点相连,且应将开关节点形状复制至其他PCB层,以便最大程度散热。”  VIN平面是什么平面,电源层?复制到其他内部层到底层什么意思,如何实现开关节点形状复制到其他层?

网友A:
一个帖子,出现5个问号,其中还夹杂着很多没有问号的问题。
能不能把人家的资料仔细,认真原原本本看完啊,,,
开关节点这种说法不同电路板不同说法,不同人不同说法,,不要一叶障目好不好呢

不要畏惧多层板,上下层连接,要用孔,具体用什么孔,要了解孔,一般板子在四层以上就分通孔或者叫过孔和盲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帖子,出现5个问号,其中还夹杂着很多没有问号的问题。
能不能把人家的资料仔细,认真原原本本看完啊 ...

我是不理解FET下面至内部层上的相同平面应使用通孔来帮助散热和冷却FET,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平面啊
将VIN平面复制到其他内部层至底层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几个孔用好理解好,什么四层板,6层板很容易,
揣摩再多的张三李四的理论都是白搭,该不知所错照样

...

我知道这几个孔的意义,我这简单画了个图,散热你看看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理解FET下面至内部层上的相同平面应使用通孔来帮助散热和冷却FET,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平面啊
将VI ...

人家的意思就是说通孔主要是散热,这还用他给你说,自己都应该想到。
把什么VIN层复制的到其他层,意思就是把其他层相同位置也走VIN线,,,目的还是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几个孔的意义,我这简单画了个图,散热你看看能行吗

这种散热孔可以借鉴1楼下图中标记XX处的搞法,记住仅仅为了散热要通孔才行。

网友:
想学四层板绘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