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使用程序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
两个RAM空间怎么轮流接收数据,并且不受Flash烧写影响,求助

网友:
两个缓冲区,一个接收满后,林一个启动接收

网友:
论坛真冷清啊,不过2812通过串口,使用软件来烧写应用软件的方法我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回复

网友A:
楼主如何解决的,可不可以把例程发我一份,不胜感激啊,113544436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解决的,可不可以把例程发我一份,不胜感激啊,

没有例程,查资料自己编的cmd 文件,具体是先烧写一个烧录程序,上电运行判断是否需要烧写用户程序,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接到烧写指令,就直接跳转到用户程序的入口地址;如果接到烧写指令,则进入烧写模块,通过422接收数据烧写进制定Flash地址,数据烧写完毕后跳转到新的用户程序入口地址,执行新的用户程序。

网友:
整个代码需要在RAM运行,包括中断
先把这个解决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