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系列与MSP430系列MCU比较

楼主:
STM8系列MCU有STM8L-超低功耗微控制器,STM8S - 8位微控制器,STM8A - 车用8位微控制器 。MSP430有 1、2、4系列16位MCU,2系列有较低的功耗,最大晶振可达16Mhz,唤醒时间更短。因此选择对STM8L和MSP430F2××作出比较得到:
1. 都可以在16Mhz运行频率下,高达16MIPS;

2. 都集成了比较器,UART和SPI等外围接口;

3. MSP430集成10、12位ADC和16位 Σ-Δ ADC,STM32多为12位ADC;

4. MSP430可工作在1.8-3.6V, STM8可工作在1.65V-3.6V;

5. STM8L是CISC结构的8位MCU,MSP430是RISC结构的16位MCU;

6. STM8L工作在运行模式下,功耗低至150 μA/MHz,在SRAM 数据保留的模式下,功 耗仅为350 nA。MSP430可工作模式下220μA/MIPS,在0.1μA的 RAM 保持模式;

7. MSP430可采用软件开发,采用IAR,可以JTAG仿真。STM8采用SWIM调试模块。

8. STM8集成的EEPROM,最大1Kbyte。MSP430无集成EEPROM的芯片。

9. STM8片内FLASH最大位32K,MSP430为128K。

有源标签硬件需要:SPI接口、ADC转换器、比较器。 PDA射频模块需要:SPI接口、UART。
总体比较:
1. PDA射频模块需要选较大FLASH的MCU,集成SPI、UART的STM8L或MSP430均可满 足需要,功耗上MSP430更低;
2. MSP430开发工具更熟悉,开发难度比STM8L小;
3. 同时集成SPI接口、ADC转换器、比较器的STM8L比MSP430F2××价格更低

网友:
功耗不是你这样简单就能比较的

网友:
MSP430可以低到1.2V,正常读写flash。这两个产品占据的市场貌似也不太冲突,不过st的价格能便宜一点

网友A:
目前我公司的产品就开始用stm8s替代msp430了,性价比很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公司的产品就开始用stm8s替代msp430了,性价比很主要。

不再做物联网方向了吗,转向MCU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公司的产品就开始用stm8s替代msp430了,性价比很主要。

目前我公司的产品也就开始用stm8s替代msp430了,性价比很主要。MSP430最便宜的也要五六块。而STM8一块多一点一片功能比MSP430还强

网友:
芯片行业竞争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