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F149怎么用J-link下载程序,怎么连线

楼主:
图片是板子上的2*7的JTAG接口,怎么与j-link连线,我想用j-link给板子烧写程序,可是不知道怎么搞,大神指教

网友:
不可以。。。jlink针对于arm内核的单片机下载的

网友A:
我用iar调试程序时会出现如图所示提示,怎么破

网友:
MSP430单片机要使用430的专用仿真器,或使用BSL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iar调试程序时会出现如图所示提示,怎么破

他提示你不支持txt的文件格式,txt是使用BSL下载用的,想调试format项请选择 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