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遇到这种情况,芯片是m430f149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用的是IAR

网友:
把你仿真器,仿真器设置,和单片机连接的图都发一下吧

网友:
没有专用的仿真器,想用J-link,但有的说不能用,所以我就只是在IAR里面调试程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因为你没有仿真器啊,假如你想在iar里面仿真,不要设置硬件fet仿真,设置成simu软件仿真就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楼上正解,就在倒数第二张图里更改

网友:
对的,8楼正解。没有仿真器你调试当然会报错了。用usb的FET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