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无源无损缓冲回路的设计和计算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在正激变换器拓扑结构下,复位电路采用LCD无缘无损缓冲电路,L和C的值如何计算以确定电路效率最高?大神有相关资料麻烦推荐一下好吗?或者有计算思路的麻烦不吝赐教!谢谢了,求解答!

网友A:
因为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既然要资料,下面的也简短,好好看看吧

LCD无损网络复位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开关管关断后,磁化能量存储在箝位电容Cc中,开关管关断电压箝位在2Uin,Lc中能量无损地回馈到电源。LCD箝位复位电路结构简单,开关管关断电压箝位固定,避免了尖峰电压;而且不存在耗能元件,属于无损复位,提高了电路变换效率;而且电路地可靠性高,通过选取适合地箝位电路元件值,可以保证电路工作在较宽地负载范围内,且箝位电容Cc的电压值、电感Lc的电流峰值不改变。占空比最大为0.5,输入电压范围受限,因此适合于中等功率高效变换场合。

电感(L)和电容(C)的参数如何计算?

首先,设变压器初级电感和漏感之和为Lm。

Cc两端电压为Vi(左正右负),开关管关闭时,Cc继续对变压器正向磁化。此时,变压器中已经存储了能量P,Cc中能量0.5*Cc*Vi^2。大约不到1/4个Cc、Lm谐振周期后,能量全部转移到Lm中,Lm电流最大,Cc两端电压为0;然后开始对Cc反向充电,又过了1/4个周期,Cc反向电压最大(左负右正),达到了-Vc=-(Vi^2+2*P/Cc)^0.5,左端电位为Vi,右端电位Vc+Vi,显然Vc>Vi,也就是开关管要承受Vc+Vi,比2Vi还要高的电压。此时,上端二极管截止,下端的二极管开启,Lm、L、Cc发生谐振,最终会导致Cc电压变成Vc+Vi(左正右负),迫使上端二极管又重新打开,能量还给电源正极,并且变压器还被反向磁化。那么至少要Lm中电流刚好为0开关管才能开启,否则复位就没有完成,也就是下面描述的情况。

开关管开启时,Cc右端拉到地,左端被强制下降Vc+Vi为-(Vc+Vi),开始和下端的那个电感谐振,1/2个谐振周期后,Cc右端变成Vc+Vi,这会导致上端二极管打开,能量回馈给电源,使Cc电压又变成Vi(左正右负)。一个周期结束。

综上所述,要保证关闭的时间 大于 Lm、Cc谐振周期的1/2,Cc、L谐振周期的1/2 小于开启时间,由此可以确定Lm Cc L的值。如果Cc取值足够大,那么Vc也不会比Vi大多少,可以近似认为开关管承受2Vi的电压。

正激变压器也有电感和漏感?

理想变压器的励磁电感是无穷大,实际变压器相当于励磁电感与理想变压器并联后与漏感串联。

变压器原边的电感,短路副边的漏感都能测?

漏感是用仪器测出来的,短路其他绕组测出来的是自身漏感与其他绕组漏感折算之和。

对于正激电路来说,只是用来无损吸收漏感尖峰,复位还是靠复位绕组。要是追求高效率的话,有源钳位,调好参数,实现软开关然后同步整流,这样一来效率高达9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既然要资料,下面的也简短,好好看看吧
LCD无损网络复位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

这些关于原理的讲解我在网上也查到过,“要保证关闭的时间 大于 Lm、Cc谐振周期的1/2,Cc、L谐振周期的1/2 小于开启时间,由此可以确定Lm Cc L的值”,但是在网上一直找不到关于这句话的有关计算方面的资料和文献,不晓得怎么去计算优化,没什么依据可以参考......

网友:
设变压器初级电感和漏感之和为Lm。Cc两端电压为Vi(左正右负),开关管关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