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DEBUG 环境下,各路串口正常工作,断电重启后不正常

楼主:
MSP430在DEBUG 环境下,各路串口都能正常的收发,断电重启后串口不能正常工作,只能往外发送,不能接受,但一直点击发送偶尔会发送出去,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读一下

网友A:
为什么DEBUG 时测试复位电压,正常工作时是1.9V左右,暂停或者复位后为3.3V

网友B:
这个问题,只能用示波器捕捉下发送数据的波形,看数据有没有发送出去和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没发送出去和发送的数据错误那肯定没有接收了

网友C:
DEBUG 环境下,感觉这是一个主要因素,debug时候干嘛要断电,debug时候断电再连的时候,程序应该出现了一些bug吧,试试reset,然后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DEBUG 时测试复位电压,正常工作时是1.9V左右,暂停或者复位后为3.3V

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只能用示波器捕捉下发送数据的波形,看数据有没有发送出去和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没发送出去 ...

用串口软件,断电重新启动后,串口软件上能正常打印输出的内容,但往单片机发送就不行了, 一直循环发送时会偶尔发送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BUG 环境下,感觉这是一个主要因素,debug时候干嘛要断电,debug时候断电再连的时候,程序应该出现了一些 ...

我的意思可能没说明白,是在IAR的debug模式下,运行一切正常,离开IAR,将下载器也拿下来,给板子单独上电,就出现板子往外发数据正常,往板子内部发数据就不行了

网友:
是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就是连接FET时在debug运行下测得1.9V,但只要在IAR上点击stop 或者点击复位按钮时就为3.3V

网友A:
用的是SBW模式下载,2根线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SBW模式下载,2根线下载

和下载方式应该没关系,怀疑你的供电电路问题,仿真用的仿真器电源?

网友E:
建议检查下硬件供电电路,以及共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下载方式应该没关系,怀疑你的供电电路问题,仿真用的仿真器电源?

是的,用的仿真器电源供电,同时板子电源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检查下硬件供电电路,以及共地问题

好的

网友F:
如果是自己画的,当然先检查下你的pcb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一不小心就会稍稍出点问题的。
1、如有条件的话,可以在正常模式下,和debug模式下,量测芯片的电压管脚的电压值是否正常。(重点看看你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个电压不正常或根本就没有 )
2、当然有好板子更好了,可以与其对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自己画的,当然先检查下你的pcb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一不小心就会稍稍出点问题的。
1、如有条件 ...

这个是电源输入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源输入设计

一般地,参考datasheet和参考别人的一些电路都是没有问题的,pcb的文件有查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