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ZIGbee CC2530学习方法????

楼主:
我已经了解CC2530的单片机外部结构和应用编程,可以通过Zstack 2007协议栈进行串口通信,无线点灯,点对点的数据通信,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进一步学习ZIGbee的组网和工程上的应用,万分感谢大神给我指导一下进一步的学习啊????

网友A:
多做实验,你可以试着实现现在特别流行的XBEE模块所有功能(制定成AT模块),实现了XBEE所有功能,那ZSTACK不敢说都懂了,至少懂了百分之七八十。我记得我第一次zigbee项目就是实现类XBEE的模块,不过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做实验,你可以试着实现现在特别流行的XBEE模块所有功能(制定成AT模块),实现了XBEE所有功能,那ZSTACK ...

我使用的是ZIGbee  CC2530模块,请问大神,有没有工程方面的实验,或者其他的学习可以介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是ZIGbee  CC2530模块,请问大神,有没有工程方面的实验,或者其他的学习可以介绍啊???

这方面需要自己摸索,现在比三四年前资料多了很多了。

网友:
我想问问你关于ZigBee点对点通信的问题

网友C:
我用的也是CC2530模块,现在要实现两个协调器之间的通信,想通过广播的方式实现,但是现在怎么调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CC2530模块,现在要实现两个协调器之间的通信,想通过广播的方式实现,但是现在怎么调试都不行。

两个协调器我个人觉得不能这么通信哦,协调器只能和路由器或者终端设备进行通信,两个协调器不能进行点对点通信啊

网友:
要不我推荐一本正在看的书《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设计与实现》?昨晚刚刚看到点播广播和组播的部分,,,感觉写的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