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内置adc如何使用

楼主:
我知道z-stack提供了一个API: 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2, HAL_ADC_RESOLUTION_8)
现在我有一个紫外线传感器是模拟输入,我怎么设置参考电压?cc2530和adc相关的寄存器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直接调用API就行了,用的3.3V作为参考电压,你可以看下API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调用API就行了,用的3.3V作为参考电压,你可以看下API文档

谢谢你的回复,我白天不方便所以没有及时回复,不好意思。cc2530的用户手册关于ADC的部分我看了很多遍,但还是不知道寄存器怎么设置,可以的话能有更详细的解释么?你说的API文档是指 HalAdcRead()这个API的文档么?我使用这个API确实可以把模拟输入转换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值怎么和我设置的参考电压转换,然后得出一个可以和传感器厂商提供的手册上对应的一个参数。简单一点说也就是我没有办法判断我转换出来的值对不对。有点苦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白天不方便所以没有及时回复,不好意思。cc2530的用户手册关于ADC的部分我看了很多遍 ...

你可以拿那个去采集一个3.3V或者其他的电压比较下不就可以了,这个我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那个去采集一个3.3V或者其他的电压比较下不就可以了,这个我试过没有问题的

嗯嗯,我做做测试先。非常感谢

网友:
推荐你去看一本书,《CC2530中文数据手册完整版》,里面有每个寄存器的每个位是什么意思,对照寄存器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