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显示问题

楼主:
在DXP中如何设置  将图一中的过孔显示成图二那样的过孔,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嗯,你说的应该是过孔盖不盖绿油把~第一张图应该是盖了绿油,第二张图没有盖。

如图,去掉红框中的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
L->取消DRC

网友A:
层显示的多了,把绿颜色的层等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显示的多了,把绿颜色的层等隐藏

绿色是MID2  GND层,隐藏还是没变成图二

网友B:
过孔不盖油的操作,2楼已经讲过了。能方法你的这个图片更好了。

网友:
多谢指点,解决了

KO

K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孔不盖油的操作,2楼已经讲过了。能方法你的这个图片更好了。

不是这个问题,绿油覆盖我们是要求选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问题,绿油覆盖我们是要求选上的。

能丢个放大一些的图片吗?还是你改过了一些颜色设置等等的吗,怎么跟默认的颜色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丢个放大一些的图片吗?还是你改过了一些颜色设置等等的吗,怎么跟默认的颜色不太一样

应该是自定义了

网友:
是的,看起来是。要是能放大下,就看到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用VIA放过孔,不要选放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