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整流电路的干扰

楼主:
lm324采用+ -12V供电,输入电压是通过电流互感器得到了有效值 3ma 50hz的电流 然后采样电阻是44欧 变成有效值0.13v的交流电压 先放大20倍,然后再1/2的精密整流,输出直流1.3V,电机停机的时候,按说电流为0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也为0,最后的输出电压也应该为0,但实际输出有0到300mv变化的电压,请教这个电压是哪里的干扰,怎么消除啊?

网友A:
对电路的“不正常”现像,可能的原因有多个,通常需要将这些原因逐个排除,才能够找到产生“不正常”现像的那个。
首先应该用示波器看看精密整流输出的波形,然后看看20倍反相放大输出的波形。如果是工频
1、排除电流互感器初级次级之间分布电容串5入的工频干扰。方法是将电流互感器移除,仅保留你那个44欧电阻,看精密整流是否仍有输出。
2、看看是否正负12V电源引入的干扰。
3、看看是否周围电磁环境太恶劣引入的干扰。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电路的“不正常”现像,可能的原因有多个,通常需要将这些原因逐个排除,才能够找到产生“不正常”现像的 ...

我现在发现 电机停机的时候 只要在输出端接上示波器 就没有0到300mv的波动了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发现 电机停机的时候 只要在输出端接上示波器 就没有0到300mv的波动了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那么,你先前说的0到300mV是怎么来的?万用表量出来的?
如果是万用表量出来的,显然应该连示波器带万用表一起接上,看看万用表是否有读数。
如果万用表和示波器一起接到精密整流输出端,万用表读数为零,那么应该去掉示波器,用不同元件(电阻、电容等)和万用表一起接入,看看万用表读数是否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发现 电机停机的时候 只要在输出端接上示波器 就没有0到300mv的波动了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一般地说,要判断某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要在多个互相之间有联系的事物之间找出因果关系,非多次实验并且逻辑判断不可。
实验,这是科学和技术工作的基本方法,逻辑判断,也是科学和技术工作的基本方法。
工程师的工作,可以说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现在发现了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判断问题的原因并且找到解决方法,那就提升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