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OV3640不输出PCLK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调OV3640,用FPGA驱动,昨天成功了,可是图像很不稳定,而且噪点很多,然后昨天上午又过了一遍焊锡,呵呵,现在无论怎么搞就是不出来PCLK,signaltap看波形PCLK一直保持一个电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望大神求赐!电压都对,XCLK也对,无短路,就是不出来PCLK。插槽过了好几次焊锡了,还是没有PCLK

网友:
没人知道问题在哪吗???这个问题就这么难???有没有人知道我应该发到哪个论坛才会收到回复?

网友A:
这样很难帮到的,你应该用示波器来看看有没有波形,signaltap有的时候设置不合理的话是抓不到波形的

网友:
没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很难帮到的,你应该用示波器来看看有没有波形,signaltap有的时候设置不合理的话是抓不到波形的

示波器看了,的确没有波形输出,现在就是找不到问题出在哪,所以不好解决,我这是一个很小的调试程序,没占用很多资源。我就是想知道可能的问题在哪

网友A:
那你最好是仿真一下,看一下逻辑设计有没有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好是仿真一下,看一下逻辑设计有没有正确

程序没问题的,我换了一个板子(LCD接口坏了,但是摄像头模块没坏)试,都能输出波形,现在怀疑的是是不是FPGA坏掉了?但是之前能输出显示图像啊,FPGA坏掉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焊接的问题,奇怪的是我过了5、6次都没用。这次找了我师兄给认认真真过了一次,终于有用了。啊!!!!帧的被搞的快崩溃了,调了一个月了,终于有效果了,但是板子还是不稳定。。。。

网友:
昨天成功了,可是图像很不稳定,而且噪点很多,然后昨天上午又过了一遍焊锡,呵呵,现在无论怎么搞就是不出来PCLK     从你的这句描述就差不多是焊接问题了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

我也正在搞3640或者5640,头疼,打算用cpld驱动。

愿多多交流!祝好!

网友:
楼主,有空再输入端加个小的检测模块,把你认为该是什么的模式,简答测一下,
这样,以后出什么问题,或在焊板子的时候,ok不ok,也能拍着胸脯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