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DSP电源芯片选择
xzyxtt
xzyxtt

网友A(2015-12-02):
DSP电源芯片选择
我看DSP2812板子原理图,1.8V和3.3V电源有用三端稳压管的,也有用tps767d301的,想问一下这两种方法区别大吗?!还有就是2812在内核电压1.9V时才能工作在150MHz,但是我买的板子用1.8V的内核电压也可以工作在150MHz啊!

网友B:
没什么区别,都是线性稳压,功率设计够就行了。这个就像cpu超频一样,通过提高内核电压然后超频,虽然1.8v也能到150MHz,但是可能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