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感的型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求助,此EMI滤波器中的XFR-TA-10-08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意思是这个型号的具体意思么??

网友:
这个,是生产厂家自己定的型号吧?
只能向原生产厂家查询。
另一个方法是自己用仪器测量,参数满足你的要求即可。

网友:
共模电感,一般都是定制,名字由厂家决定
10可能是电感材质的意思

网友:
XFR可能是厂家参数,TA可能是材料,10-08应该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