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mpeg 常用命令汇总

楼主:
(经常用到ffmpeg 做一些视频数据的处理转换等,用来做测试,今天总结了一下,参考了网上部分朋友的经验,一起在这里汇总了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收藏测试一下,有问题欢迎在下面回帖交流,谢谢;by ternence.hsu)

1、ffmpeg使用语法
命令格式:
    ffmpeg -i [输入文件名] [参数选项] -f [格式] [输出文件]
    ffmpeg [[options][`-i' input_file]]... {[options] output_file}...
    1、参数选项:
    (1) -an: 去掉音频
    (2) -acodec: 音频选项, 一般后面加copy表示拷贝
    (3) -vcodec:视频选项,一般后面加copy表示拷贝
    2、格式:
    (1) h264: 表示输出的是h264的视频裸流
    (2) mp4: 表示输出的是mp4的视频
    (3)mpegts: 表示ts视频流
    如果没有输入文件,那么视音频捕捉(只在Linux下有效,因为Linux下把音视频设备当作文件句柄来处理)就会起作用。作为通用的规则,选项一般用于下一个特定的文件。如果你给 –b 64选项,改选会设置下一个视频速率。对于原始输入文件,格式选项可能是需要的。缺省情况下,ffmpeg试图尽可能的无损转换,采用与输入同样的音频视频参数来输出。(by ternence.hsu)

2、视频转换
H264视频转ts视频流

ffmpeg -i test.h264 -vcodec copy -f mpegts test.ts

H264视频转mp4

ffmpeg -i test.h264 -vcodec copy -f mp4 test.mp4

ts视频转mp4

ffmpeg -i test.ts -acodec copy -vcodec copy -f mp4 test.mp4
mp4视频转flv
ffmpeg -i test.mp4 -acodec copy -vcodec copy -f flv test.flv

转换文件为3GP格式

ffmpeg -y -i test.mpeg -bitexact -vcodec h263 -b 128 -r 15 -s 176x144 -acodec aac -ac 2 -ar 22500 -ab 24 -f 3gp test.3gp

转换文件为3GP格式 v2

ffmpeg -y -i test.wmv -ac 1 -acodec libamr_nb -ar 8000 -ab 12200 -s 176x144 -b 128 -r 15 test.3gp

使用 ffmpeg 编码得到高质量的视频

ffmpeg.exe -i "D:\Video\Fearless\Fearless.avi" -target film-dvd -s 720x352 -padtop 64 -padbottom 64 -maxrate 7350000 -b 3700000 -sc_threshold 1000000000 -trellis -cgop -g 12 -bf 2 -qblur 0.3 -qcomp 0.7 -me full -dc 10 -mbd 2 -aspect 16:9 -pass 2 -passlogfile "D:\Video\ffmpegencode" -an -f mpeg2video "D:\Fearless.m2v"

转换指定格式文件到FLV格式

ffmpeg.exe -i test.mp3 -ab 56 -ar 22050 -b 500 -r 15 -s 320x240 f:\test.flv
ffmpeg.exe -i test.wmv -ab 56 -ar 22050 -b 500 -r 15 -s 320x240 f:\test.flv

转码解密的VOB

ffmpeg -i snatch_1.vob -f avi -vcodec mpeg4 -b 800 -g 300 -bf 2 -acodec mp3 -ab 128 snatch.avi

(上面的命令行将vob的文件转化成avi文件,mpeg4的视频和mp3的音频。注意命令中使用了B帧,所以mpeg4流是divx5兼容的。GOP大小是300意味着29.97帧频下每10秒就有INTRA帧。该映射在音频语言的DVD转码时候尤其有用,同时编码到几种格式并且在输入流和输出流之间建立映射)

转换文件为3GP格式

ffmpeg -i test.avi -y -b 20 -s sqcif -r 10 -acodec amr_wb -ab 23.85 -ac 1 -ar 16000 test.3gp

(如果要转换为3GP格式,则ffmpeg在编译时必须加上–enable-amr_nb –enable-amr_wb,详细内容可参考:转换视频为3GPP格式)

转换文件为MP4格式(支持iPhone/iTouch)

ffmpeg  -y  -i input.wmv  -f mp4 -async 1-s 480x320  -acodec libfaac -vcodec libxvid  -qscale 7 -dts_delta_threshold 1 output.mp4
ffmpeg  -y  -i source_video.avi input -acodec libfaac -ab 128000 -vcodec mpeg4 -b 1200000 -mbd 2 -flags +4mv+trell -aic 2 -cmp 2 -subcmp 2 -s 320x180 -title X final_video.mp4

将一段音频与一段视频混合

ffmpeg -i son.wav -i video_origine.avi video_finale.mpg

将一段视频转换为DVD格式

ffmpeg -i source_video.avi -target pal-dvd -ps 2000000000 -aspect 16:9 finale_video.mpeg

(target pal-dvd : Output format ps 2000000000 maximum size for the output file, in bits (here, 2 Gb) aspect 16:9 : Widescreen)

转换一段视频为DivX格式

ffmpeg -i video_origine.avi -s 320x240 -vcodec msmpeg4v2 video_finale.avi

Turn X images to a video sequence

ffmpeg -f image2 -i  video.mpg

(This command will transform all the images from the current directory (named image1.jpg, image2.jpg, etc...) to a video file named video.mpg.)

Turn a video to X images

(This command will generate the files named image1.jpg, image2.jpg, ... ;The following image formats are also availables : PGM, PPM, PAM, PGMYUV, JPEG, GIF, PNG, TIFF, SGI.)

使用ffmpeg录像屏幕(仅限Linux平台)

ffmpeg -vcodec mpeg4 -b 1000 -r 10 -g 300 -vd x11:0,0 -s 1024x768 ~/test.avi

(-vd x11:0,0 指录制所使用的偏移为 x=0 和 y=0,-s 1024×768 指录制视频的大小为 1024×768。录制的视频文件为 test.avi,将保存到用户主目录中;如果你只想录制一个应用程序窗口或者桌面上的一个固定区域,那么可以指定偏移位置和区域大小。使用xwininfo -frame命令可以完成查找上述参数。)

重新调整视频尺寸大小(仅限Linux平台)

ffmpeg -vcodec mpeg4 -b 1000 -r 10 -g 300 -i ~/test.avi -s 800×600 ~/test-800-600.avi

把摄像头的实时视频录制下来,存储为文件(仅限Linux平台)

ffmpeg  -f video4linux -s 320*240 -r 10 -i /dev/video0 test.asf

使用ffmpeg压制H.264视频

ffmpeg -threads 4 -i INPUT -r 29.97 -vcodec libx264 -s 480x272 -flags +loop -cmp chroma -deblockalpha 0 -deblockbeta 0 -crf 24 -bt 256k -refs 1 -coder 0 -me umh -me_range 16 -subq 5 -partitions parti4x4+parti8x8+partp8x8 -g 250 -keyint_min 25 -level 30 -qmin 10 -qmax 51 -trellis 2 -sc_threshold 40 -i_qfactor 0.71 -acodec libfaac -ab 128k -ar 48000 -ac 2 OUTPUT

(使用该指令可以压缩出比较清晰,而且文件转小的H.264视频文件)

3、网络推送
udp视频流的推送
ffmpeg -re  -i 1.ts  -c copy -f mpegts   udp://192.168.0.106:1234

4、视频拼接
裸码流的拼接,先拼接裸码流,再做容器的封装
ffmpeg -i "concat:test1.h264|test2.h264" -vcodec copy -f h264 out12.h264

5、图像相关
截取一张352x240尺寸大小的,格式为jpg的图片

把视频的前30帧转换成一个Animated Gif

截取指定时间的缩微图,-ss后跟的时间单位为秒

ffmpeg -i test.avi -y -f image2 -ss 8 -t 0.001 -s 350x240

6、音频处理

转换wav到mp2格式

ffmpeg -i /tmp/a.wav -ab 64 /tmp/a.mp2 -ab 128 /tmp/b.mp2 -map 0:0 -map 0:0

(上面的命令行转换一个64Kbits 的a.wav到128kbits的a.mp2 ‘-map file:index’在输出流的顺序上定义了哪一路输入流是用于每一个输出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