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传感器的比差、角差与复合误差

楼主:
一、比差
  比差是电量传感器用于测量电压、电流时的误差,是由于电量传感器实际变比与额定变比不相等造成的。
  比差一般用百分数表示:电流传感器比差=(100(KnIs-Ip)/Ip)%;Kn为额定变比,Ip为一次电流,Is为实际测量条件下一次电流为Ip时的二次电流。
  电压传感器比差=(100(KnUs-Up)/Up)%;Kn为额定变比,Up为一次电压,Us为实际测量条件下一次电压为Up时的二次电压。

详细介绍请点击银河电气(vfe.cc/NewsDetail-686.aspx)

二、角差
  角差是电量传感器一次电量与二次电量向量的相位差。
  角差用参考频率下的正弦电量衡量。
  理想电量传感器角差为零,或者与频率成正比关系。
  电量传感器测量非正弦电量时,角差直接决定其输出是否失真及失真的程度。角差为零的电量传感器,输出不失真。角差不为零,但与频率成正比关系的电量传感器,输出不失真但有固定延时。
  角差习惯用度(°)或分(′)表示,但是,与比差一起用于判断电量传感器误差时,用厘弧度(rcad)表示。

三、电量复合误差
  电量传感器复合误差等于额定一次电量(电压或电流)与额定二次电量乘以变比后数值的差值的在一个信号周期内的方均根值。
  电量传感器的准确度试验中,采用微差法测量时,标准传感器与被检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差值的有效值就是电量传感器的复合误差。

  图为电流互感器的角差、比差及复合误差的微差法检定线路图,同样适用于其它电流传感器,关键在于能否获得与被检电流传感器相同变比的标准电流传感器。
  电量传感器复合误差由电量传感器比差和电量传感器角差引起,在数值上等于比差和角差的方和根。当复合误差和比差用小数表示时,角差用弧度(rad)表示;当复合误差和比差用百分数表示时,角差用厘弧度(rcad)表示。在低功率因数下,传感器角差是影响功率测量准确度的决定性因数。

网友:
沙发自己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