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昨天的问题,如果采用高端驱动电路可行吗?

楼主:
原来问题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page=1#pid1953749
MOS管的高端驱动电路能不能够作为电子开关的控制器,个人对于这个毫无经验,盼望大工们指点。预计的电路如下,芯片是L6398。
个人比较纠结的问题是,该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大?由于很多地方都写着PWM控制,所以输入控制电压的频率要达到一定值才能工作吗?

网友A:
很难简单地说行还是不行。
你的电路,是否允许“死区”?L6398具有350ns的死区时间,能否接受?
你要求上升时间60ns,L6393上升时间达75ns(典型值)120ns(最大值),能否接受?
提问之前,仔细看看L6393的datasheeet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难简单地说行还是不行。
你的电路,是否允许“死区”?L6398具有350ns的死区时间,能否接受?
你要求上 ...

有同类更优秀的产品,所以值得一试。
但是我想知道如果简单的使用逻辑0来控制低端MOS管打开,逻辑1控制高端MOS管打开,不知道是否可行?
个人感觉这种结构是不是需要采用PWM控制,占空比不能为0或者满?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使用了。因为我需要的功能是随时的0或者1来控制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同类更优秀的产品,所以值得一试。
但是我想知道如果简单的使用逻辑0来控制低端MOS管打开,逻辑1控制 ...

把该芯片高端驱动电源如何产生先弄明白。
弄明白“自举”是怎么回事之后,就知道“因为我需要的功能是随时的0或者1来控制开关”如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该芯片高端驱动电源如何产生先弄明白。
弄明白“自举”是怎么回事之后,就知道“因为我需要的功能是随 ...

正是因为看不明白 所以才来问问前辈们有没有用过此类芯片的啊。

网友C:
你或许可以先去了解下什么叫“自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或许可以先去了解下什么叫“自举”???

看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明白。。。

看不明白,就反覆看,多找几份资料看,对照着看。
“自举”又不是什么很高深很抽象的理论,总能看明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明白。。。

你多找几份资料看,对照着看,看明白了,比网友在帖子里面给你讲一遍要强得多。
更好的方法,是对照电路,自己考虑首帖所附L6393框图OUT端(即两功率管联接处)电位开关式变化时图中Cboot如何工作,芯片内部二极管又如何工作。因开关工作只有两个状态,这个思考过程并不算复杂。这样想清楚了,比找几份资料看对你更有益。这才是提高自身能力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多找几份资料看,对照着看,看明白了,比网友在帖子里面给你讲一遍要强得多。
更好的方法,是对照电路 ...

高端驱动不可取

网友A:
“高端驱动”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不可取”也是你自己确定的。

依我之见,“高端驱动”是实现你当初提出目标的唯一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驱动”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不可取”也是你自己确定的。

依我之见,“高端驱动”是实现你当初提 ...

是吗?有空我再研究研究
我认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