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计数器PC的理解

楼主:
51单片机的程序计数器PC的16位的也就是65536
ARM的程序计数器是32位也就是4G的空间地址
如何理解这写内容呢?

PC指针是否就限制了程序的大小呢,或者说是程序的长短。
以STC89C52为例 程序存储空间是8K   PC的最大数是65536。

网友A:
理论上限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又比较复杂,51的64K又分片外片内,数据和程序是分开存放是51一大特色,你说的8K是片内带8K程序存储,所有程序不能大于此数值外扩不算。
ARM是统一编制,内存寄存器外扩存储杂七杂八的全在这4G里,带虚拟机制的更复杂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限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又比较复杂,51的64K又分片外片内,数据和程序是分开存放是51一大特色,你说的8 ...

参不透啊,不考虑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不透啊,不考虑扩展。。

探讨嘛,89c52是很古老的51了。

网友:
我现在用STC15w系列芯片,跟老51已经有严重的代沟了。

网友C:
手头还有上次项目没用完的STC12好几十颗,lqpf44的,个头太大,不想再用了,在箱底吃灰。目前只用lqpf48和lqpf32的,个头小,用得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还有上次项目没用完的STC12好几十颗,lqpf44的,个头太大,不想再用了,在箱底吃灰。目前只用lqpf48和l ...

是啊,我现在也升级了,玩玩STC15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还有上次项目没用完的STC12好几十颗,lqpf44的,个头太大,不想再用了,在箱底吃灰。目前只用lqpf48和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