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一下

楼主:
我想把 医院打点滴,点滴快打完,换水的时候还得 人工接通护士站电话,我想通过是瓶内水的体积变化,通过压力传感,直接连接在病床的电话,这样的想法可以么

网友:
不如从液滴检测,还可以控制滴速,

网友:
好想法,也可以通过无线方式通知护士,电话费都省了。

网友:
现在滴完不是自己就关上就行了么?

网友:
不如直接检测液面高度
不过貌似袋装的药液越来越多,不如瓶装的容易检测了
可以考虑采用折射率检测的方法,有液体的输液管和无液体的输液管折射率不一样,将传感器装在输液管的上部就好了。

另外,增加声音报警装置,就不会遇到聊天忘记自己关上的事情了。

还有个事情就是,宁波已经取消门诊输液了,只有急诊还保留输液。输液这种不大安全的治疗方式还能持续多久?制作这么个报警器真的有市场么?

网友A:
不用检测啥,直接挂瓶子的架子进行重量检测这应该实现起来最简单

网友B:
一来现在国家开始不提倡动不动就输液了,二来现在输液即使滴完也不会对人造成伤害,感觉市场不大。如果是出于个人兴趣,可以有多种方案啊,检测液位,检测液滴,还有你说的压强都可以试试还有我觉得往上面放一个类似电子提秤的装置,质量小于多少通知对方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检测啥,直接挂瓶子的架子进行重量检测这应该实现起来最简单

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来现在国家开始不提倡动不动就输液了,二来现在输液即使滴完也不会对人造成伤害,感觉市场不大。如果是出 ...

嗯  确实是  现在对输液一般是回避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输液,不过临床上输液还不少。

网友:
这个好的医院好像已经了

网友:
检测液体,还可以分两个档位,一个是快打完了,通知护士,一个打完了还没拔,报警,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通知护士,这样吧,在加个机器人,什么人为的动作全让机器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