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2530 需要同时用到两个SPI,该怎么配置?

楼主:
现在项目需要两个串行通讯的接口都配置成SPI,一个用来跟DSP连接,做从,一个要外接一个SPI Flash,但现在只有一个DMA,只能用在一个SPI上,另外一个要怎么配置,协议栈提供的接口好像都是用到了DMA的,有没有人知道怎么配置的,谢谢!

网友:
对着文档写个spi应该不难

网友:
你好  请问zigbee c2530用一个SPI的程序你有吗?
是在协议栈上的码?
能分享一下吗 谢谢
463297606@qq.com

网友:
怎么不使用IO模式?
#define SCL_H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Board_DIO21, 1)//PIN_init(SCL_H1)//I2C1_GPIO_Port->BSRR = I2C1_SCL
#define SCL_L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Board_DIO21, 0)//PIN_init(SCL_L1)//I2C1_GPIO_Port->BSRR = (uint32_t)I2C1_SCL << 16

#define SDA_H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Board_DIO22, 1)//PIN_init(SDA_H1)//I2C1_GPIO_Port->BSRR = I2C1_SDA
#define SDA_L                 PIN_setOutputValue(pinHandle, Board_DIO22, 0)//PIN_init(SDA_L1)//I2C1_GPIO_Port->BSRR = (uint32_t)I2C1_SDA <<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