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解答下为什么这个电路不满足虚短要求啊!

楼主:
就这个电路运放负向输入端不满足虚短,而且它的电压比输入还高了,有人能帮忙解释下吗?万分感谢啊!!

网友A:
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 “短路”
看图的仿真结果,也说的过去。或者适当把输入电阻调大一下,仿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 “短路”
看图的仿真结果,也说的过去。或者适 ...

但我把输入恒流源加大,仿真结果负向输入会等比例放大,它就不太满足虚短了啊!

网友A:
加大多少,nA级的电流到底想干啥呢,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多少,nA级的电流到底想干啥呢,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我输入恒流源变大1000倍,运放负向输入端电压也会放大1000倍。这是一个流压转换的电路,老师给的,我也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想了很久了,实在是不太明白所以问问。

网友:
符合虚短虚断的啊。V0/(R3//R4)=Vi/(R1//R2). 就像楼上说的,对于运放,1mV其实就是虚端的。楼主用的是1MHz的信号,所以仿真应该看时域分析,而不是瞬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