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用IAR下载调试 , 验证报错 ,无法调试;然而昨天同样的硬件和程序却没有问题

楼主:
如题环境IAR 8.10.3
CC2541模块买的,用IAR下载调试 , Verification报错 ,无法调试;然而昨天同样的程序、芯片、debugger却没有任何问题,能正常下载调试。
下载电路是按照卖家的模块转接底板画的;
换上卖家的模块转接底板下载也没有问题,。
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把芯片擦除了再下载,还是同样的log信息,Verification报错,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跪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过段时间再次下载调试   ,报另一个错,IDATA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段时间再次下载调试   ,报另一个错,IDATA溢出

同时报另一个错  ,verification依旧报错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是想通过hex文件下载还是通过IAR下载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同硬件和软件这个可以说清楚些吗?还有你的Hex文件生成对了吗?你的文件路径最好不要带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是想通过hex文件下载还是通过IAR下载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同硬件和软件这个可以说清 ...

通过IAR下载,我只是擦除的时候用了那个SmartRF 软件;
就是程序、用的CC DEBUGE、PCB板都是相同的;
HEX文件怎么看生成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是想通过hex文件下载还是通过IAR下载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同硬件和软件这个可以说清 ...

我那个程序就是简单的LED灯闪烁程序,测试板子的;
现在把内存擦除之后,在重新用IAR下载,验证倒是不报错了,LED能闪烁,但是不能使用IAR调试,说是IDATA可能溢出,log信息如下
Wed Dec 02 21:54:48 2015: The stack 'IdataStack' is filled to 100% (64 bytes used out of 64).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网友:
idata (0x00-0xFF)

An area accessible via register indirect addressing of the assembler instructions.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打开了Watch以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跟编译器简介读取寄存器的时候溢出。请检查有没有频繁进入后台中断的情况。

随便看下这个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ss_connectivity/f/156/t/251877